[无线通信] 不用WIFI如何无线连接两台电脑

楼主(2015-01-14):
两台电脑相隔1公里,中间有建筑物挡着,WIFI信号过不去,中继的搭不了,还有什么办法能不通过营运商无线连接两台电脑吗?

网友A:
AP+定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定向天线

试过AP+定向天线,而且把天线和AP放在最高处,用POE供电,因为中间有阻挡,信号过不来。

网友B:
或者就不能申请装个宽带上网?

网友C:
电力载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PRS-DTU

宽带进不去,要能装早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力载波,

不能过电表和变压器,而且不同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过电表和变压器,而且不同相。

哦,那电力载波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宽带进不去,要能装早装了。

2个诺基亚手机 买张流量卡
下个PC套件
支持电脑通过手机上网
;P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诺基亚手机 买张流量卡
下个PC套件
支持电脑通过手机上网

目前使用的就是这个方案,就是太烧流量了。

网友D:
光通信,不知道有没有成熟的产品

网友E:
两个电信3G网卡?套餐应该有包月的吧

网友F:
如果地方偏僻,淘宝两套加了PA的无线路由器+定向天线,10公里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地方偏僻,淘宝两套加了PA的无线路由器+定向天线,10公里都没问题

中间有阻挡,WIFI信号过不来,除非把2.4G降到几百兆。

网友G:
在中间合适位置建立一个个人基站

网友H:
1.GPRS模块,用移动数据网络
2.zigbee,自己搭蜂窝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中间合适位置建立一个个人基站

考虑过用太阳能电池+充电电池+中继,防盗是个问题。

网友I:
两个桥接功能的无线路由+AP,等同于一根网线,两头天线架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两个桥接功能的无线路由+AP,等同于一根网线,两头天线架高点

试过AP+定向天线,而且把天线和AP放在最高处,用POE供电,因为中间有阻挡,信号过不来。

网友J:
感觉工科男都很牛,理解不过来啊:L

网友I:
那只能通过营运商了

网友K:
只是1000m距离?搞两个高频对讲机,通过耳机口用串口的格式收发数据(类无线数传),自编个上位机通讯软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是1000m距离?搞两个高频对讲机,通过耳机口用串口的格式收发数据(类无线数传),自编个上位机通讯软件 ...

网上有现成的433M数传电台,但是速率太低,如果自编一个的话,本人软件方面是小白,而且对讲机工作模式是半双工,收发切换的速度能否跟得上是个问题,二是现在的对讲机大多用窄带调频,能达到多少速率也是个问题。

楼主:
考虑是否能把无线路由的IQ信号引出来调制在对讲机的频率上做收发。

网友L:
非要无线连接只能基于移动公网,虽然技术上用自己的无线信道也可以,但合法的使用成本高、带宽低。非法的,那就是干扰源了。所有大功率无线电设备必须拥有入网证或使用许可证。

网友M:
找一个两地都能看到的点做一个中继,再想办法解决供电(如太阳能)和防盗问题

网友N:
调频行么,有没有合适的频段

网友O:
之前看过一个栅格天线的,自己没试过,方向对准好像可以传送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找一个两地都能看到的点做一个中继,再想办法解决供电(如太阳能)和防盗问题 ...

供电问题好弄,防盗问题不好弄。

网友P(2017-08-26):
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