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使用外部电阻 上拉

楼主(2015-01-14):
如图:PC1 设置成输入低电平
由于IO口最大限制电流在40MA,我想在接通开关时候把R1上电流设置成10MA
VCC=5V   R1+R2=500欧    PC1内部电阻多少确实不知道,就当他无穷大吧,
手册277页可知  输入高电压最小值为0.6VCC   为稳妥起见  就设置R1=400欧  R2=100欧   这样接通开关的时候  PC1就有0.8VCC的电压,保证有个可靠的高电平。

想 工业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用外部电阻的?可以用R2=0;R1=500欧不??

网友A:
电阻太小了, 虽然信号是稳定的, 好象没有啥问题, 但这些电阻上损耗的功率太大, 白白消耗那么多电也不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