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Beagle Bone开源设计】四轴飞行器(3)-组装1

楼主(2015-01-14):
本次使用的器材如下:
1.    新西达2212/1000kv无刷电机4个。
2.好盈天行者20A电子调速器4个。
3.3s电池一枚。
4.F450机架一个。
5.1045正反桨两对。
说明下,这些器材都是从淘宝网上购买的.
组装好的飞行器如下所示:

注意下,上面和下面的这些螺丝,一定要先全部拧上,然后再都拧紧,不能先把一个拧紧再拧其他的,否则会出现拧不上的状况.四轴飞行器在起飞之前一定要检查每个螺丝都固定好,万一在空中出现螺丝松动会造成严重地后果.
买回来的飞行器中没有开关,因为我自己加了一个开关,这个开关用于给飞控板供电,并不是总开关.这上面加总开关不太好加.
字数限制。。。

网友A:
继续   看着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   看着很给力

非常感谢,后续会有更好的内容上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后续会有更好的内容上线

期待     尤其是BB的身影  一定要让多看到

网友B:
电机和电调四套大概需要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飞么?

可以的,但是不稳定,PID参数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电调四套大概需要多钱?

这个天行者20A电调一个是45左右,需要4个,电机是新西达2212电机,一个是30左右,也需要四个

网友D:
叼哥好厉害   我是来捣乱的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D:
哎   叼哥不理我   内心受挫了  我决定啜泣五分钟  以表哀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叼哥好厉害   我是来捣乱的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