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芯片uc3842的2号引脚采样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01-14):
开关电源芯片uc3842的2号引脚采样电压与输出电压有关系。最好能有一个公式。比如输出5V那采样电压设置为多少?2号脚采到的电压与芯片内部基准电压2.5v比较,然后产生pwm。

网友A:
亲,你对采样理解错了。这里采样是采集电压反馈给IC,然后IC根据采集的电压值对PWM进行调节以达到稳定输出

网友A:
我是初学者,以上是我的理解

网友B:
通常情况下,都是2脚接地,用1脚接光耦的4脚,通过拉低1脚电位来调节占空比

网友C:
初学者了解大概…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情况下,都是2脚接地,用1脚接光耦的4脚,通过拉低1脚电位来调节占空比 ...

2脚接地???:funk:2脚是电压反馈啊,采集反馈的电压和基准电压比较,2号脚的电压越高输出占空比就越低啊。1号脚是用于电压的环路补偿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你对采样理解错了。这里采样是采集电压反馈给IC,然后IC根据采集的电压值对PWM进行调节以达到稳定输出 ...

没有理解错啊,就是2号脚采集反馈电压啊。2号脚采集到的电压和基准电压2.5V进行比较啊。2好脚的电压越高输出占空比就越低啊。关键是我想知道这个脚的采集电压为多少是输出占空比稳定,也就是这个脚采集到的电压和输出占空比的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2脚接地???2脚是电压反馈啊,采集反馈的电压和基准电压比较,2号脚的电压越高输出占空比就越低 ...

在书上我见过其它接线方法,但在现实中,我见过的所有的电源都是3842第2脚接地,1脚接光耦。占空比是时刻受着输出电压的调制的,输出电压略高,占空比略低,输出电压略低,占空比略高,就是一个闭环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书上我见过其它接线方法,但在现实中,我见过的所有的电源都是3842第2脚接地,1脚接光耦。占空比是时刻 ...

你说的电路我也看过,但是他们一般都是运用在正激或者反激电路中。我想用在buck或者boost电路中

网友D:
给2脚输入反馈电压的目的是为了调整1脚的电压,1脚的电压经内部分压后跟3脚输入的原边取样电阻来的锯齿波进行比较,最终调整6脚的占空比。负载如果变化,那么需要的占空比也会变化,就需要调整1脚的电压以实现;原理上就需要调整2脚的电压就可以了,事实上2脚的电压是随负载变化的,只是因为2&1脚是芯片内部的运算放大器,一般接成直流来环结构,所以2脚只要一点点的电压变化1脚就有很大的变化,所以2脚的电压可以看成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