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下i.MX6Q SDP 有没有默认配置分区?

楼主(2015-01-14):
我们的产品需要将一些配置项在生产的时候,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写入到板子上去,比如说MAC地址之类的。

i.MX6有没有相关的文档介绍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能否把具体需求说的详细一些呢?是不是说,你们的额产品都调试OK了,需要量产了。i.mx系列芯片的话,你可以使用efuse模式。i.MX6 内部有eFUSE 模块,通过烧写相应的单元,可以固定住启动方式,通常当产品调试稳定后,才会烧写eFUSE 和启动相关的单元,以后启动方式,就不能再改变了。

楼主:
很感谢Rita的回答

我们的产品特性基本上开发完成了,目前主要考虑到生产的相关实现.

我想了解的是,咱们i.MX6有没有类似高通的NV分区,或者其他平台的NVRAM 分区,用于保存应用的一些基本配置类,如LAN口的MAC地址,WiFi的MAC地址,不知道这样描述是否足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