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5-01-14):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422通信中使用的双绞线需要指明阻抗吗?那个特征阻抗是指差分阻抗还是单线的特征阻抗?
我想在信号线上做个滤波,滤波电容和这个阻抗组成了RC滤波电路,其中地接的是机壳地,所以是共模滤波。
然后,我看了一下,说是差分信号中还分奇模阻抗和偶模阻抗,我应该是用偶模阻抗来计算滤波的截止频率吧?那这个线的阻抗是不是偶模阻抗?
现在我想确定这个R到底是多少,有点迷惑,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在差分信号传输中主要考虑差分阻抗和单端阻抗,奇模和偶模我们不要引入这样我们容易误解,我们用的较少,而重点是差分阻抗,这个用专门的阻抗计算工具可以得到。

楼主:
谢谢版主指教!
因为要仿真的是对共模信号的滤波效果,才需要了解具体是用哪个阻抗。
实际上,我要用的就是线的单端阻抗(同时也是奇模阻抗和偶模阻抗),在传输差模信号时差分阻抗为2倍,在传导共模噪声时共模阻抗为1/2。
很开心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