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ank电压及IO管脚速率问题

楼主(2015-01-14):
各位大神,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请大神们看看:
    我用FPGA在同一个bank下先产生3.3V输出,在整体变得1.8V输出。在这个bank的VCCO先接入3.3V电源,之后再用电源转换芯片,把VCCO上的3.3V转到1.8V,或者把1.8V的替换掉3.3V。这个想法可行吗?

    还有就是cyclone V的1.8V LVCMOS管脚的速率是多少,支持200Mbps吗,Datesheet我找了,没找到,只找到LVDS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