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推荐与MC34063PIN 对 PIN ,输出电压可达70V的稳压电路。

楼主(2015-01-14):
请大侠推荐一款与MC34063引脚相同,输出电压可达70V的稳压电路。

网友A:
我正在用34063做输出200V的板:lol

网友B:
想要PIN对PIN,恐怕没有直接代换的,这个电压,最好还是用外挂MOS的,不但能提高电压,还能增加电流

网友C:
无偿招标哇!…

网友D:
外挂MOSFET吧,不过驱动要动点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