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新手初学:程序下载时,线连接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1-15):
没用过这个板子,但开发板上电下载程序,主要注意电源选择和下载线是否接错就可以了。开发板上可能有多个电源,通过拨码开关或者跳线选择;程序下载也是,得看数据手册中给出的什么方式的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