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入门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14):
最近在学C语言,刚入门,一个简单的程序,编译的时候却总是提示有错误,却找不到问题在哪,请前辈指教,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jdq1=P0^0;
void delay 1s();
void main()
{
        while(1)
        {
                jdq1=0;
                delay 1s();
                jdq1=1;
                delay 1s();
        }

}
void delay 1s()
{
        uint i,j;
        for(i=500;i>0;i--)
                for(j=110;j>0;j--);
}
WSY-CSJDQ.C(46): error C136: 'delay': 'void' on variable
WSY-CSJDQ.C(46):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1'
wsy-csjdq.c - 2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A:
void delay 1s();//函数名中间不能有空格

网友B:
2楼正解,尽量看懂编译的error提示
WSY-CSJDQ.C(46): error C136: 'delay': 'void' on variable
46应该指的是行号

网友C:
delay 1s();改为delay_1s();
楼上大神,一眼就看出来了,厉害

楼主:
非常感谢,自学C语言,没有一点基础,感觉很吃力。

网友D:
delay 1s();改为delay_1s();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自学C语言,没有一点基础,感觉很吃力。

慢慢来。有问题多来论坛交流:handshake

网友E:
哈哈,我还正想说delay 1s的问题呢,楼上的兄弟们都发现啦

网友F:
我也是刚刚学。

网友G:
void delay 1s();不能有空格键,编译的时候会提示哪一行错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