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IC放大方波信号

楼主(2015-01-14):
有个产品的发声主要有音乐和按键声,由语音IC产生,要经过功放IC放大给喇叭,但是按键声是一串方波组成的,经过功放IC后都失真了,该如何处理?

楼主:
频率越高,THD下降?
那怎么办,音源不能修改的

楼主:
测量按键音的频率有260Khz,但是IC的开环增益如下图,高频衰减得厉害,这咋搞

楼主:
这个图怎么看的?好像THD受频率影响不是很大

楼主:
IC的规格书

网友A:
音源怎么可能会有260KHz的信号呢?难道不是模拟信号输出,是PWM输出?
建议音频功放前面加低通滤波。音频功放不会有这么宽带宽的,

网友B:
这个好像可以不管

网友C:
音频是20hz到20khz,你的260khz不是音频信号,功放的带宽就是音频范围,你的信号自然不正常

网友D:
方波是不是信号超了吧,是破声的,还是带宽不够造成的。

网友E:
到底是260khz还是260hz

楼主:
原来这个IC是AB类+D类功放,方波是D类产生的,需要切换到AB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