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温传感器哪个好

楼主(2015-01-15):
(无正文)

网友A:
PT100 ntc都可以 带金属棒的那种 淘宝有很多

网友B:
带电就不知道了。热电偶应该不行,上次我用K型热电偶测试水壶里的水,通上电测的值很不准。断电后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100 ntc都可以 带金属棒的那种 淘宝有很多

水中带电的话,带金属棒的会不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电就不知道了。热电偶应该不行,上次我用K型热电偶测试水壶里的水,通上电测的值很不准。断电后恢复正常 ...

估计NTC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NTC可以

DS18B20也可以,那种金属头带延长线的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18B20也可以,那种金属头带延长线的封装的

220V的电会不会损坏掉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0V的电会不会损坏掉传感器?

那种封装是防水型的,肯定也是与水绝缘的

网友D:
水里带电,只要传感器与该电不构成回路(包括不通过大地构成回路)就不会有影响,合适的电路设计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至于用什么传感器好,那要看精度要求以及安装工艺的考虑了。从原理上说,常见的热电偶、热敏电阻、热敏晶体管、集成式温度传感器等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里带电,只要传感器与该电不构成回路(包括不通过大地构成回路)就不会有影响,合适的电路设计完全可以做 ...

谢谢!应该没回路就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