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台式万用表1000V的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5-01-15):
有没有哪位仁兄有这方面的电路资料呢?
我在做这个保护电路,是用串联电阻分压,还是用变压器降压呢
测量端子接大于1000V输入的时候,我想切断电路就好了

网友A:
这个不是检测后断开的,是钳位/放电烧断的.
首先断开用的继电器不好找,需要找1000V耐压的(其实很多表里面有一个),价格不便宜,一般用的是270V-400V的,1000V下会放电.
台表的输入电路前端是两个大电阻,这个电阻是吸收功率的,过了这两个电阻后是钳位二极管,用来保护输入短路,即使外部输入电压超过1000V,二极管钳位,仅吸收mA级别的电流,同时把电压限制在安全电压内.保护后面电路.而余下的电压产生的功率由大的电阻承担,直至把电阻烧掉,电阻烧掉多表现为断路,同时也保护了后面电路.
而部分表在输入前端有放电管或压敏电阻,超过1000V直接烧断.烧完了再换掉这几个元件就好了.
如果是继电器,判断时间如果有点长,电路就烧得差不多了.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图吧,这个图是英国一个万用表的电路图的输入部分
其中V+为输入+   LO为输入-    SP2为高压放电管    RLB  RLK为1000V继电器,但这个只是用来切换量程的.  R9  R25是两个5W的电阻,用来吸收功率   D6   D26是钳位用的二极管.  TR5   TR7   TR8为切换量程用的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图吧,这个图是英国一个万用表的电路图的输入部分
其中V+为输入+   LO为输入-    SP2为高压放电管 ...

谢谢坛友的耐心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