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使用PE配置的KL25Z,为什么程序死在这?

楼主(2015-01-15):
再用PE配置KL25Z,然后导入IAR,为什么下载后,总是死在这个地方:  while((MCG_S & 0x0CU) != 0x08U) {    /* Wait until external reference clock is selected as MCG output */

网友A:
你时钟模式选择的是什么?
看样子应该是你时钟模式选择了使用FLL,但是这边配置的FLL输出确实0,导致FLL输出时钟选择失败。

楼主:
我选择的是外部晶振,板子上有个8M的晶振,就是我们的红色的KL25板子。
我看快速上手指南上说选择PEE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选择的是外部晶振,板子上有个8M的晶振,就是我们的红色的KL25板子。
我看快速上手指南上说选择PEE模式 ...

哦, PEE是可以的,你配置之后,有没有生成代码,然后导入呢?
你看看我这个帖子,就是基于KL25的, 可以看看我的配置:

楼主:
导入了,我就是按照这个**学习导入的。
我编译调试发现程序死也是导入IAR后看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入了,我就是按照这个**学习导入的。
我编译调试发现程序死也是导入IAR后看到的 ...

那么你直接跑我例程中的代码,会出现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