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常见的H桥驱动电路

楼主(2015-01-15):
拿到一个复杂的电路图都不知道怎么分析,感觉不知道从哪儿下手,诚心请教大家这个H桥电路该怎么一步一步的分析,像Q1 Q6这样集电极连在一起,到底受哪个控制,我感觉转晕了。先给出一个状态,当MOTOR INA 为高电平,MOTOR INB为低电平时,请帮我一步一步的分析,到底这种电路怎么工作的,最好精细到每一个管子的导通与关闭,电流流向等。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电路很简单啊.
INA 高, Q1,Q5 导通, OUTB高, OUTA 低, 电机反转
INB 高, Q2,Q6 导通, OUTA高, OUTB 低, 电机正转
这个电路的缺点是, R3,R4 放在低端不太合适, 而且不允许 INA INB 都输入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很简单啊.
INA 高, Q1,Q5 导通, OUTB高, OUTA 低, 电机反转
INB 高, Q2,Q6 导通, OUTA高, OUTB 低, ...

版主,请耐心给我说教。你看看我的思路:假设IN4高,INB低,那么我知道此时Q4肯定截止了,那此时Q4的集电极也应该没有电流输出吧?而Q4的集电极为Q2的基极提供偏置电流,那么此时Q2也应该截止吧,对应的Q2的集电极也应该没有电流输出吧;而Q2的集电极又与Q5的集电极相连,从Q3这边来分析,因为Q3导通,Q5的集电极应该有输出啊?这个OUTA到底受哪个集电极的输出影响呢?

网友B:
输入A为1而B为0时,Q3导通,这时Q5 Ic最大能通过B(贝塔)Ib。这时CE间电阻很小,C点(即OUTA)可近似看成接地。而OUTB这时可近似看成接VCC。如果OUTA OUTB之间连接了MOTOR,则电流从VCC--》Q1--》OUTB--》电机--》OUTA--》Q5--》GND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请耐心给我说教。你看看我的思路:假设IN4高,INB低,那么我知道此时Q4肯定截止了,那此时Q4的集电 ...

不要用“有没有电流输出”来判断。
而是用“上拉还是下拉”来判断,就很容易了。
比如,INA高,INB低,那么Q2截止(上拉无效),Q5导通(下拉有效),那么OUTA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有没有电流输出”来判断。
而是用“上拉还是下拉”来判断,就很容易了。
比如,INA高,INB低,那 ...

不好意思,刚开始尝试学模电,我一直都不理解上拉下拉到底什么意思,网上查了资料还是没弄懂

网友D:
你看不懂,是因为H桥被交叉画了,既然你知道H桥这个名字,就应该知道他的基本工作原理。你把电路图重新整理一下,把H桥画成常规画法,就好理解一些了。另外R3、R4从E极移动到C极去可能要好些,原因自己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开始尝试学模电,我一直都不理解上拉下拉到底什么意思,网上查了资料还是没弄懂 ...

上拉下拉的概念是数电的概念,不是模电的。
比如你的电路里R5和R6就是下拉。下拉就是提供一个电流通路连接到地或者电源负极。上拉就是连接到电源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