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语音识别芯片LK591引脚功能

楼主(2015-01-15):
序号        引脚标号        引脚名称        功能说明
1        1 - 2        SPK_P
SPK_N        音频输出,可以直接驱动8欧0.5W的喇叭,连接喇叭两端即可。
2        3、5、7、9、13、14、18、28        GND        地线
3        4        LINE_OUT        音频输出,需要连接功放才能驱动喇叭。
4        6        MICL_P        咪头1输入脚。
5        8        MICR_P        咪头2输入脚。
6        10        DOWN_SET        下载控制引脚,低电平有效,低电平进入下载模式
7        11,12        VCC5V        DC5V输入,范围4.5-5.5V之间。
8        15        VUSB        USB接口电源
9        16        DM        USB接口数据线
10        17        DP        USB接口数据线
11        19        TXD        UART串口输出,TTL电平,波特率9600,无校检,1位停止位,输出命令可编程。
12        20-27        P10-P17        普通IO口,可以根据需要编程输出开关电平信号。

网友A:
这么强大,还有这种芯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