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飞凌fm8p712a单片机,keil3编程,该用哪种头文件,求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2015-01-15):
我有个项目需要用飞凌fm8p712a单片机,这是哪种类型的单片机,头文件是什么,与它同类型的PIC、MDT单片机头文件也可,急求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专用的编译器吧,类似义隆、松翰、合泰,联系一下你代理商吧

网友B:
飞凌用不了KEIL吧  难道这么先进了

网友C(2015-09-01):
义隆/松翰单片机开发工具 详细说明:
    本公司低价提供义隆单片机、松翰单片机和飞林单片机的开发工具,包括仿真器和烧录器。
    本公司有多名专业的工程师,在使用中遇到什么技术上的问题或有什么技术上的咨询都可以提供帮助,如果是质量上有问题可以包修甚至包换。
    义隆仿真器:E8-ICE,义隆烧录器:DWTR-8K
    松翰仿真器:SN8ICE 2K,烧写器:MPIII-WRITER
    飞林烧写器:8P5X WRITER
    其中版本最新,当然还免费提供安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