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带载变弱

楼主(2015-01-15):
这是开关电源的原理图,用的是TOP249,输出的主反馈在5V那一端,测试的时候空载45V那端输出正常,带轻载的时候也是正常的直流,但是用电阻接在45V输出的两端,让45V那端的电流达到1.3A左右的时候,电压就出现了较大的纹波,类似锯齿波锯齿波的波峰是45V波谷只有30V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因为45V那路没有反馈的关系吗?还有个问题就是这种多输出的开关电源,就以本图为例,当45V那端的电压出现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另一路次级绕组上面的电压?

网友A:
多路输出,电压不平衡是在所难免的

网友B:
我觉得各路输出会相互影响的,你可以测一下另一个次级输出就知道了。这种电压波动可能是你的变压器设计不合理,建议你先把输入输出电压波形都测一下,然后再下结论。

网友C:
没头没脑的问题!…
  设计时、输出功率是多少?…
  取样应在主回路中!…
  也许状态已过极限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