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回放正弦波及输出正弦波的畸变问题

楼主(2015-01-15):
FPGA内接收数据后再回放正弦波,波形有很多毛刺,特别是波峰和波谷处,什么原因呢?

在FPGA内生成一个ROM,存放正弦波数据,读取后输出,波形基本正确,但仍然有很多畸变,像是突发式的,何解啊,求指导!!

感谢大虾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

时序问题。。。数据存在个别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享经验啊

不使用always @(posedge BCLK)语法,而是用系统时钟来锁定BCLK的上升沿,拉高某寄存器电平(一个系统时钟周期),每检测到一次上升沿传输一个数据,即可。

网友C(2019-11-17):
引用 楼主:
不使用always @(posedge BCLK)语法,而是用系统时钟来锁定BCLK的上升沿,拉高某寄存器电平(一个系统时钟 ...

什么意思呀

网友D:
时序约束要做。

楼主(2021-03-03):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呀

毕业后就没弄了,全都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序约束要做。

可否详解一下约束方法?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否详解一下约束方法?感谢。

软件手册里都有你要详解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