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olo板子中一些GPIO输出的电压是1.55V

楼主(2015-01-15):
我们公司自己画的板子,在验证GPIO的导通性。看了下手册将所有的IOMUXC_SW_MUX_CTL_PAD_X配置成ALT5(GPIO),然后将7组GPIO group的寄存器配置成输出,由命令决定是输出高还是低。
有一些GPIO如GPIO1_IO25,输出高是1.55V。
有高手知道为什么电压不能输出到3.3V吗。

楼主:
赶紧自己顶下  沉了就不好了 :lol

网友A:
1.需要确定管脚的GPIO输出配置是正确的,可以通过打印GPIO配置相关寄存器的值确定。
2.你测量的输出是用万用表还是示波器得到的1.55?如果是用万用表测量,建议用示波器看看这个管脚是否是方波输出?
3.以GPIO1_IO25来说,其供电电源由芯片的NVCC_ENET提供,你对照你们自己的原理图看看NVCC_ENET的供电电源是多少伏?
4.确定一下这个管脚外部有没有什么连接?
如果GPIO配置正确,NVCC_ENET的供电电压是3V3,外部没有什么连线拉低其电平,那么这个管脚输出高应该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需要确定管脚的GPIO输出配置是正确的,可以通过打印GPIO配置相关寄存器的值确定。
2.你测量的输出是用万 ...

有几个连在一起的不能输出3.3V,其他的都行。那几个输出1.55V的可以输出规则的矩形波,只是峰值是1.5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几个连在一起的不能输出3.3V,其他的都行。那几个输出1.55V的可以输出规则的矩形波,只是峰值是1.55V。 ...

几个连在一起的是哪几个?GPIO1_IO22~GPIO1_IO31?是这几个吗?如果这几个gpio输出电压峰值都是1.55V,建议你测量一下i.MX6solo的NVCC_ENENT的电源输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连在一起的是哪几个?GPIO1_IO22~GPIO1_IO31?是这几个吗?如果这几个gpio输出电压峰值都是1.55V,建 ...

那个几个电源是1.5V供电。原因找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几个电源是1.5V供电。原因找到了。

你好,原因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原因是?

1.5V供的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几个电源是1.5V供电。原因找到了。

很奇怪你们的板子NVCC_ENET为什么用1.5V供电?i.MX6数据手册上标注了GPIO的供电电压应在1.65~3.6V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你们的板子NVCC_ENET为什么用1.5V供电?i.MX6数据手册上标注了GPIO的供电电压应在1.65~3.6V之间。
...

果然是高手,我昨天是数错了脚,那批1.55V是NVCC_RGMII,ENET那些还是3.3V的。怎么把20分都给分,一次评分只能给1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原因是?

其实是我数错了脚,那批1.5V电压的是RGM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