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个芯片, 3.3V--5V

楼主(2015-01-15):
MCU430, 3.3V, 传感器5V, 因为是多路信号, 想用片芯片在中间, 把5V信号转成3.3V进430. 什么芯片知道的给个帮助, 谢谢.

有没有3.3V <==>5V双向转换的的芯片?

网友A:
你的传感器是什么通讯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传感器是什么通讯方式?

不用什么协议, 就高低电平 1 和 0

网友A:
你看看SN74LVCC3245AD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SN74LVCC3245ADW

谢谢, 查看下资料

网友B:
3.3V与5V电压转换,如果两边都允许使用上拉电阻的话,直接一个MOS管就可以完成。
具体连接方式与原理可以参照I2C协议文档第18章。

网友C:
如果只是单方向,用三极管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单方向,用三极管就可以实现了

因为相同的多路信号过来, 用三极管太麻烦.

网友D:
更简单的串个大点的电阻就可,限制了电流,不会对IO造成太大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