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dsp和超声波传感器数据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5-01-15):
我要实现dsp2812和超生波的通信 超生波传感器有一根控制线 给他一个脉冲信号就开始工作 还有一个数据线 他会发送一个方波信号 根据方波信号的周期来测距里  我现在想用一个数字io作为输出引脚 和控制线连接来使能超生波  然后另一个数字io作为接收引脚和数据线连接 接受这个方波  我想问下 我想法对吗? 还有数字io和外设io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数字IO和外设IO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区分啊    IO一般可用于IO和特殊功能引脚   也就是复用功能
如果用2812    要测方波信号的周期  最好用CAP功能引脚  比较准确

网友B:
引脚可以用作通用的数字IO引脚口或者具有特殊功能的外设引脚。数字IO引脚就是可以使引脚输出高低电平,或者用来输入高低电平。而外设引脚就要结合外设模块了。比如外设为AD,则引脚就相当于AD的采样引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