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烧电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15):
本人一个产品,用了两个12V涡轮风扇,是直接并联的。当启动的时候,偶尔会出现烧电机的情况,拆开检查,主要是烧钽电容,偶有烧MOS管,都烧到冒烟。但是电机外部的控制板上完好无损,一点事情没有,颇为奇怪。

下图是外部控制电路图,请各位帮忙分析,谢谢了!

说明一下,图中的U3是个MOS管,画图那小伙子不专业,用的一个8pin的逻辑触发器IC来代替的。  :P

楼主:
风扇是正宗的AVC风扇,品质是没有问题的。

估计最大的可能是我们直接并联两个风扇,同时启动时的上电流太大或者电流反冲,导致烧毁零件的。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看看在不改电路的情况下,靠软件控制,可否解决此问题?多谢先啦!

网友A:
U3到底是什么东东

楼主:
U3是个MOS管,画图那小伙子不专业,用的一个IC的图来代替的。  :P

网友B:
用示波器看看12V_FAN网络的电压信号,钽电容是并在12V_FAN网络上吗?

网友C:
电机上并反相二极管,问题解决,谢谢大家!

继续运动——生命不息,运动不止!  ^_^
gaosupcb.com 高速电路PCB论坛网,顶级硬件&PCB设计公社。
dzweibo.com   电子微博网,微博式风格,工程师的社交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上并反相二极管,问题解决,谢谢大家!

继续运动——生命不息,运动不止!  ^_^

什么原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原理?

电机电枢的电感,在电流突变时会产生高压~~~~~~~~~

所以很有必要在电机电枢两端并一个反向放电保护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电枢的电感,在电流突变时会产生高压~~~~~~~~~

所以很有必要在电机电枢两端并一个反向放电保护二极 ...

类型于电磁继电器的反向保护二极管吧?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用的是自带驱动电路的涡轮风扇,就是电脑显卡、CPU上常用的那种,只要提供12V电压,就自动运转了。其电机本身是自带反向二极管的。

现在看来,更大的可能是反向高压,把对面的风扇烧了,因为我们的两个风扇是直接并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类型于电磁继电器的反向保护二极管吧?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用的是自带驱动电路的涡轮风扇,就是电脑显卡 ...

既然自带驱动电路的涡轮风扇,那就试试串个二极管进去............

猜猜谁是俺的马夹!

网友E:
MOS管耐压和电流多少?PWM实际多少频率?

网友D:
这个电路,设计用钽电容,本身就有问题~~~

建议改用铝电容,如一定要用钽电容,最起码钽电容的耐压要选3倍工作电压以上。

网友D:
还有, 不知MOS管是起开/关作用?还是PWM调速?

如是PWM调速,则R15电阻太大了,如设计一定要用这么大的电阻,最起码要并联一个加速电容,否则,MOS管易烧坏。

网友F:
建议楼主采用铝电解电容,还有最好能加个S级的延时,避免同时启动时的电流带来的冲击

网友G:
智能  风扇
文叔空气净化器?

楼主:
回复12~14楼:
1、我用的是成品的涡轮风扇,自带驱动电路的,如下图这种。由于是自带驱动,所以钽电容是厂家选择的,我们没法改变,除非重新订制。但是这类风扇是在大批量出货的,绝大部分电脑的散热风扇都是这种东西,应该是有其道理的。
2、MOS管仅仅起开关作用,并且我的MOS管没有烧,被烧毁的是风扇内部的MOS管,即用来搭H桥的那个管子。
3、PWM调速是另一个通道发出的,只要发出PWM波形即可,实际调速工作由风扇内部的驱动IC完成。
4、也由于是成品风扇,我们没法加啥延时电路了,只能考虑软件控制时,将启动时间适当加长一点,慢速启动了。即调整PWM波形,慢慢的由小占空比提高到大占空比了,唉!

@laoxu    @王栋春

网友H:
引用 楼主:
风扇是正宗的AVC风扇,品质是没有问题的。

估计最大的可能是我们直接并联两个风扇,同时启动时的上电流太 ...

pwm频率过高了吧
一般几十hz就可以

网友I:
MOS输出串联一个PTC或者小电阻,还可以并联一个电解电容。
开关电源内阻本来就很小,正常电压情况下MOS管导通后的瞬间电流可能导致钽电容损坏。

网友D:
傻文的题出的不详细~~~~~~~~~  :L

网友D:
如你所说,如风扇是成品成熟的产品,现在使用中,风扇经常烧,且在上电时最容易烧,原因只能是:

1. 这个风扇设计有问题,不适合于并联使用。

2. 你的驱动有问题。

个人认为,你第2点犯错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D:
再仔细看了你LZ位的原理图,你是用PMOS驱动的???

问题产生了,常规是用NMOS驱动,优点是保险,不易犯设计中的小错误,你用PMOS驱动,如没有PWM调速控制端,倒也平安无事~~~

现在,极可能是上电瞬间,PWM调速控制端先上电,再PMOS导通,主电源上电~~~

可能这个风扇不适合这种非常规的上电时序而烧坏~~~

你要重点在硬件或软件上,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D:
注:

NMOS驱动,永远不会产生主电源上电,迟于PWM调速控制端上电的问题,非常保险~~~

而PMOS驱动,跟相关的软件硬件设计有关,搞不好就产生主电源上电,迟于PWM调速控制端上电的问题~~~

网友D:
你风扇内部的钽电容烧坏,个人分析,极有可能是你的PWM调速控制端先上电,造成风扇内部钽电容工作电压反接,而引起烧坏!!!

众所周知,钽电容抗工作电压反接的能力极弱,只有零点几伏,不烧坏烧到冒烟,除非见鬼了。 ;P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风扇内部的钽电容烧坏,个人分析,极有可能是你的PWM调速控制端先上电,造成风扇内部钽电容工作电压反接 ...

laoxu哥,多谢了!多谢了!非常感谢大力指导!我马上遇知他们改程序去。

再问问:
1、这个上电和上PWM之间,间隔多长时间合适?下电有无相反的时序要求?
2、钽电容烧坏会有多大的风险,会否起火?

肯请不吝赐教啊!   :lol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再仔细看了你LZ位的原理图,你是用PMOS驱动的???

问题产生了,常规是用NMOS驱动,优点是保险,不易犯设 ...

laoxu说的非常可能,楼主说的可能是直流无刷离心风扇。可以把mos去掉,12v短路用于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laoxu哥,多谢了!多谢了!非常感谢大力指导!我马上遇知他们改程序去。

再问问:

1、这个上电和上PWM之间,间隔多长时间合适?下电有无相反的时序要求?
答:无明确要求,但要保证 主电源上电时间 早于或等于 PWM控制信号上电,同理,下电对时序也无特殊要求,只要保证 主电源下电时间 晚于或等于 PWM控制信号下电 即可。

2、钽电容烧坏会有多大的风险,会否起火?
答:一般是爆裂,引燃边上起火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D:
哈哈~~~

俺记下了,傻文欠俺一顿饭~~~       :victory:

网友D:
你的消息太不灵通了~~~~~~~~

深圳?广州? 太南太近了~~~

北京? 太北太远了~~~

俺在当中,不远不近~~~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消息太不灵通了~~~~~~~~

深圳?广州? 太南太近了~~~

武汉?长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武汉?长沙?

汗~~~~~~  :L

你怎么老是往小地方想?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汗~~~~~~

可能是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汗~~~~~~

不好意思啊,老许哥!  :$   :$   :$

俺主要是沿着京广线来猜的,因为有高铁来往方便啊,两三个钟就能到,随便找个周末就可以去探望您了。
所以没往上海去想啊,呵呵。

再说了,上海的妞太贵了,也不值那个价,不如武汉、长沙的乡妹子,便宜实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CPU的风扇是直流无刷驱动的电机,内部电路根据磁极位置切换驱动输出。
烧坏就是 内部的驱动电路短路的多。
...

多谢指教!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