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来认一认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5-01-15):
如上图

网友A:
3.3v稳压芯片

网友B:
稳压管吧

网友C:
下面那个KY好像是双向可控硅。
建议LZ实测一下,期待答案。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我暂时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器件,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动力了

网友D:
要想知道,就要更多的资料,就像英语中的完形填空。

网友E:
我知道,是两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知道,是两个三极管。

光看图为何就如此确定??
实际抄下来,应该是推挽输出用的

网友E(2015-02-14):
是啊 ,常见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啊 ,常见的电路。

那你也是猜的!。。?

网友F:
猜谜语大会阿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也是猜的!。。?

怎么还用猜,只不过手册没在手边,没查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