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编译LTIB时,最后一步 执行 .ltib 时出错

楼主(2015-01-15):
我按《i.MX6+Ubuntu12.04上编译LTIB.pdf》上面的步骤来安装ltib时出错如图所示,这个应该怎么弄呢?

cat /home/vmuser/imx6/ltib/host_config.log结果如下: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ubuntu是使用的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ubuntu是使用的哪个版本的?

版主,您好!
用的是ubuntu 12.04.5,接教程装好后,运行一直出错,最后虚拟机重启了一下就好了。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ltib编译好后怎么清除(相当于make clean)呢?怎么配置内核呢(其它的linux是在make menuconfig里配置,这里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ubuntu是使用的哪个版本的?

我已经找到ltib的配置命令,可以结贴了,谢谢版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ltib的配置命令,可以结贴了,谢谢版主啊

好的,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楼主你好,我们这边没有权限结帖的只有发帖人可以结帖,结帖方式你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

网友B(2015-04-16):
《i.MX6+Ubuntu12.04上编译LTIB.pdf》好文档,结合官方的文档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