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金升阳隔离电源最小负载不平衡问题

楼主(2015-01-15):
每个DC-DC隔离电源都有一个最小负载电流的要求,一般是10%左右。否则要求加电阻负载来实现。我想了解的是对双路电源(比如+-12V),如果我+12V用了70%负载电流,-12V小于5%的负载电流,我-12V输出要增加电阻输出负载吗?

网友A:
负输出电压肯定会增大的,这个需要看你负输出的电压供电的芯片或者负载能承受的电压能力。如果你有此类应用,建议改成单路产品,增加一个极性反转芯片类似7660即可!

网友B:
进来长见识的。

网友C:
这个不太懂,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