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按键中断输出一个高电平

楼主(2015-01-15):
功能描述:按键按下,触发中断,输出一个高电平(对高电平时间无严格要求)。按键按下,伴随有蜂鸣器提示音。
实验结果:按键按下蜂鸣器响,但是IO口不变,用示波器看,IO口一直都是有杂波的高电平。

请各位前辈指点下,这个实验,不知道是哪里有纰漏。用debug调试的时候,按下按键后,依旧停留在服务函数的if语句。

实在是检查不出来。在此谢过,麻烦大家给点看法。

IO口和EXTI的中断线是对应的。debug时,进入中断服务函数中,执行到delay_ms(500);依旧会有蜂鸣器叫声,但是在flag前后再次加入BEEP=1和BEEP=0,又会再次鸣叫。也就是执行到了GPIO_SetBits,但是,示波器无显示。

求解啊,这么简单的功能,程序也不复杂,但确实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exti文件>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beep.h"

int flag;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EXTIX_In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KEY_Init();         //        按键端口初始化,扫面按键是否按下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复用功能时钟

  //GPIOE.2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下降沿触发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GPIO_PinSourc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2;        //KEY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

  //GPIOA.0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上升沿触发 PA0  WK_UP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使能按键WK_UP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使能按键KEY2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         //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X_Y_DIR( );

}
////////////////////////////////////////////////
void X_Y_DIR(void) //PB3初始化,X方向手动输出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KEY0-->GPIOA.13,KEY1-->GPIOA.15  上拉输入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使能PORTA,PORTE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PB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成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B3、4

}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消抖
if(KEY3==1)         //WK_UP按键
{
BEEP=1;
delay_ms(100);
BEEP=0;         //蜂鸣器提示一下

flag=1;       //  //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3);              //PB.3输出一个脉冲
delay_ms(500);
//         GPIO_ResetBits (GPIOB, GPIO_Pin_3);

        flag=0;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除LINE0上的中断标志位
}

//外部中断2服务程序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消抖
if(KEY2==0)         //WK_2按键
{
BEEP=1;
delay_ms(100);
BEEP=0;         //蜂鸣器提示一下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4);              //PB.3输出一个脉冲
delay_ms(500);
GPIO_ResetBits (GPIOB, GPIO_Pin_4);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清除LINE2上的中断标志位
}

<main文件>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xti.h"
#include "beep.h"

extern int flag;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BEEP_Init();         //初始化蜂鸣器端口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EXTIX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        LED0=0;         //点亮LED0

while(1)
{
//         printf("OK\r\n");
//         delay_ms(1000);
  if( flag==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3);
  if(flag==0)
  GPIO_ResetBits (GPIOB, GPIO_Pin_3);

}
}

网友A:
有实物图吗?

网友B(2016-04-07):
中断里嵌套延时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