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电路怎么做

楼主:
我要做一个5位半的台式电流电压表,电压范围0-1000V,分压电路的电阻不知道怎么选了,求前辈指导。

看福禄克和安捷伦的说明书,输入阻抗也是这样子的,问题我不知道电路怎么弄了,我自己开始画的普通的分压电路,输出分到2V,后面接ADC的驱动电路,这个电路没做电压保护,所以也不能用(小电压档接1000V电压过来,开关就坏了)。
图1
这个怎么办呢。。

楼主(2015-01-15):
不知道怎么办好啊,为了耐压,我把阻值扩大,那小电压档接入的时候,会采不到电流,。。没有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

是不是我写的太混乱了,我是第一次做项目啊,还请不吝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写的太混乱了,我是第一次做项目啊,还请不吝指点

我是说,我也不懂,我是来旁观学习的。

网友B:
做五位半万用表。。。。牛,学习帖。

网友B:
电压保护确实是个问题。不知道34401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买一台5位半的表,拆了,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热心坛友摸摸的原话:
给你个参考图吧,这个图是英国一个万用表的电路图的输入部分
其中V+为输入+   LO为输入-    SP2为高压放电管    RLB  RLK为1000V继电器,但这个只是用来切换量程的.  R9  R25是两个5W的电阻,用来吸收功率   D6   D26是钳位用的二极管.  TR5   TR7   TR8为切换量程用的模拟开关.

网友D:
你把主分压电阻放在最前面,信号处理全部都放在后面。这样不论什么信号都不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主分压电阻放在最前面,信号处理全部都放在后面。这样不论什么信号都不担心了。
...

那还是要面临接入电压过大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主分压电阻放在最前面,信号处理全部都放在后面。这样不论什么信号都不担心了。
...

就是我每一档原则上都要能承受1000V电压输入的接入,可以烧断保险丝什么的,但是不能整个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E:
觉得只要分压电阻阻值够,功率够,每个算他耐压100v,10个串联。 我觉得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每一档原则上都要能承受1000V电压输入的接入,可以烧断保险丝什么的,但是不能整个坏了,我不知道 ...

不管哪个档,10M电阻始终都在所有电路的前面。因此任何档都可以承受1KV,只要10M电阻耐压足够。

网友F:
我不是给了你图纸了吗?这个就是一个5位半万用表的,在低量程下0.22V-10V下,RLB接通,输入切换到R9,途中经过两个钳位二极管保护,输入电压直接进AD或跟随.这个情况下接1000V是不会烧的,二极管钳位了,两个电阻加起来有100K,10W,1000V也烧不了.

在其他档位下RLB断开,RLK接通,输入电压经过9M-900K-90K-10K电阻分压,这里的情况是120V档是先经过100:1分压到1.2V,再放大10倍到12V测量的,这样即使在120V档下接到了1000V,也不会烧,因为电阻分压完最高才10V,运放可以承受.
在1000V档下,直接100:1压得到10V,测量.

1000V烧不了那个10M的电阻网络

这种表都是自动档的表,人家早就设计好在0.2V量程下接1000V的防烧.

不说了,都免费教你那么多了,剩下的 你自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