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新手问一下MKL05Z32VLC4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5-01-15):
以前没用过飞思卡尔芯片,现想问一下:
1.Kinetis系列产品的触摸按键功能(而不是指触摸屏)可靠性怎样?
2.定时器数量问题,我还没认真看它的资料,总被它的数量到底有多少个,没搞明白.
3.我的要求有:
  a:1个定时器来产生250us中断,供程序系统之用
  b;要有4路的不同频率(当然占空比也不同)
  请问MKL05Z32VLC4可否满足我的要求?
以上问题,Thanks

网友A:
你好,回答你的几个问题:
1,你可以使用TSI模块做触摸按键,可靠性还是很好的。
2,KL05的定时器还是比较多的,有2个TPM, PIT,LPTMR,可以实现你的不同频率PWM,
但是TPM就只能做两路不同频率的PWM,其他PIT的定时器你需要自己去翻IO口。

楼主:
多谢FSL_TICS_ZJJ热心的回答,请问哪种型号可以有4个TPM?我的4路PWM频率很高,几十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FSL_TICS_ZJJ热心的回答,请问哪种型号可以有4个TPM?我的4路PWM频率很高,几十K的 ...

Kinetis K系列的, K10 120M的比如:MK10FX512VLQ12
K20 ,K22,K60 ,k64 120M的都是带有4个FTM的。

网友A:
具体,你可以使用我们的选型软件查看:
http://freescale.transim.com/sol ... sor.aspx?t=features
FTM就是专门生产PWM的。K64,K22目前是有库SDK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