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型号的红外发射头做遥控发射比较好

楼主(2015-01-15):
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型号的红外发射头做遥控发射比较好,
我的红外转发的板子发出的红外数据在有强光的时候会被干扰导致设备失控,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发射头比较好用的能够排除这种干扰。因为他自带的遥控器是可以控制的,我测了下,他的峰值电流达到了680ma左右把我的发射头换上去就变成60ma左右了

楼主:
我用IR383-75,5v串一个1欧电阻得到的电流只有130ma,索尼的遥控器3v加个1欧的电阻就可以达到680ma,把我的换上去后就只有60ma了,我用买来的IR333试了也差不多效果不是很好啊,我看资料应该可以达到1a的峰值电流的。不知道该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亿光的效能很高。

我用IR383-75,5v串一个1欧电阻得到的电流只有130ma,索尼的遥控器3v加个1欧的电阻就可以达到680ma,把我的换上去后就只有60ma了,我用买来的IR333试了也差不多效果不是很好啊,我看资料应该可以达到1a的峰值电流的。不知道该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