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导入例程报错的问题

楼主(2015-01-15):
TI, COM, pi, IO, ev
很奇怪,我在论坛上或者其他网站下载的例程都是3.3版本,导入到5.4版本,稍作修改编译出现这样的错误信息 5509
"C:/ti/ccsv5/tools/compiler/c5500_4.4.1/lib/rts55x.lib<addd.obj>" has a
   Tag_Memory_Model attribute value of "2" that is different than one
   previously seen ("1"); combining incompatible files

>> Compilation failure

一直出现这种问题,简直无语

网友A:
相信在CCS V5中如何使用CSL库一定困扰了肯多刚学习DSP的人,同样,我也是一位新手,前几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经过几个小时查资料,终于解决了,下面,我将基于TMS320VC55xx系列讲解在CCS V5中如何使用CSL库。 首先下载
和安装CSL库,(CCS安装目录下应该会有自带),
并记下安装路径,我选择的默认安装路径,为C:\Program Files\C55xxCSL\ 假设我们使用的是TMS320VC5509A芯片,
CCS为5.1版本,那么接下来的操作是: 在工程设置中对build和link加入头文件和库的地址:  分别操作如下:
在Project-Properties-Build-C5500 Compiler-Include Options:  在(Add dir to #include search path)中加入
csl509a的include位置,我个人路径是  C:\Program Files\C55xxCSL\include。在Project-Properties-Build-C5500 Linker-File Search Path:
在(Include library file or command file as input)中加入csl509a的lib地址,我个人的是C:\Program Files\C55xxCSL\csl509a.lib
在(Addto library search path)中加入csl509a的位置,我个人的是C:\Program Files\C55xxCSL\include。 保存上述设置。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程序中使用CSL库了。

网友A:
在使用CSL库时,当然也有系统的其他库时,仍然必须注意,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我认为就是在编译时的
大模式还有小模式问题。这也是初学者最容易忽略和出错的问题,当然,我也是啦,整整解决了两天。
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下:
1:带X的为大模式库,如rts55x.lib,csl5509ax.lib等。不带X的当然是小模式库啦,如rts55.lib,   csl5509a.lib。
2:打模式库和小模式库不能用混了,如你的工程中包含了一个rts55x.lib的大模式库和一个csl5509a.lib的小模
式库,不管你选择大模式编译还是小模式编译,都会出错啦自然。

综上,在配置csl时必须注意用的是大模式还是小模式在决定包含的库路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