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关于MA805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问题

楼主(2015-01-15):
data sheet 中说不提供外部程序存储器信号,意思就是说不能使用24LC02程序存储器芯片了是吧,
那芯片中的64k/32k/24k FLASh直接用作程序存储器,有用过的人吗,程序怎么编写的,能指教否
还有就是片上数据存储器XRAM1024字节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data sheet 中说不提供外部程序存储器信号,是指不对外提供并行数据总线~~~
实际上想用并行数据总线也可,直接用IO口模拟即可。

24LC02程序存储器芯片用的是串行I2C总线,有些单片机本身带I2C总线接口,可直接连接,对没有I2C总线接口的单片机,可直接用IO口模拟串行I2C总线来使用。

至于程序怎么编写?网上一大把,搜几个来参考一下便是。

片上数据存储器XRAM 1024字节是单片机自带的扩展RAM,共1024字节,可当数据存储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 sheet 中说不提供外部程序存储器信号,是指不对外提供并行数据总线~~~
实际上想用并行数据总线也可, ...

恩恩,说的很对,十分感谢

网友B:
解释很完美,赞一个

网友C(2015-02-27):
解释很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