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模拟电路设计思维训练用小题一个

楼主(2015-01-15):
如下面简图,CLASS B需要偏置以消除穿越失真。
问题:设计时,该如何选取R1?

网友A:
两月不见,可好

回主题,去除R1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月不见,可好

回主题,去除R1就好

B类,

楼主:
要不看个具体点的电路:

R4为何取100欧?如果把R5改成47k,R4=1k,好不好?

楼主:
对于上图,许多收音机原理书中都说:输出变压器的作用是阻抗匹配!!!???
而且还给出个表,列出匝数比/扬声器阻抗和等效负载阻抗数据,比如匝数比是30:1,扬声器阻抗是8,那么等效阻抗是7.2k,据此得出晶体管输出阻抗必须是7.2k。

问题:实际的匝数比取决于???是为了阻抗匹配吗?

网友B:
写错了稍微更正一下,

几百年前的老话题了,如果负载阻抗与晶体管输出阻抗相等,可以获得最高灵敏度(Pout^0.5/Vin),但不一定能获得最大输出功率,

网友B:
这和R1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稍微更正一下,

几百年前的老话题了,如果负载阻抗与晶体管输出阻抗相等,可以获得最高灵敏度(Pout ...

末级功率放大跟接收灵敏度或选择性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后面多用几级放大器能提高接收灵敏度?

你这个灵敏度定义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为何取100欧?------------------等于激励源內阻,电阻值大了则必须提高激励源电压或者再并联电容。
问题 ...

这个R1,通常取的比较小,既然说小,必定有比较对象,就是Q1的基极输入阻抗。
这样做的目的是,是获得近似恒压源偏置!(Why?)

如果取大了,有3个不良后果,1.失真变大;2.驱动困难;3.直流稳定性变差。

网友B:
我这里的灵敏度的意思是:对功放电路输入单位幅度的交流小信号时功放所能输出的功率,

比如当输入为0.1V 1kHz时,输出为1W,就说灵敏度为10 (W^0.5/V),所以这个功放要想输出10W,一般就要输入0.316V,

这个灵敏度与输出管的“放大倍数”和“跨导”有关,与负载阻抗也有关,

当负载阻抗与输出管阻抗相等时,可以获得最大灵敏度,就是说与阻抗不相等的情况相比,同样输入0.1V的信号,阻抗相等时输出功率最大,阻抗相差越大,输出功率就越小,

由于输出管额定工作条件的限制,绝大部分功放都不会设计成负载阻抗与输出管阻抗相等,追求最大灵敏度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前级随便加个放大电路,本级很容易就可以获得大幅度信号输入,

这个所谓的“阻抗匹配”问题在电子管时代就出现了,现在去胆坛看看,还有人为此争论不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4为何取100欧?------------------等于激励源內阻,电阻值大了则必须提高激励源电压或者再并联电容。
问题 ...

看来你是没玩过胆啊,
单端变压器初级阻抗一般10k~20k,而输出四、五极管内阻却远高于此,甚至规格书都不标出来,
后来晶体管时代的推挽电路,也就是楼主的电路,也是一样,
到现在的无变压器输出,更是没有听说有哪个内阻为8Ω的管,
可见电路设计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没玩过胆啊,
单端变压器初级阻抗一般10k~20k,而输出四、五极管内阻却远高于此,甚至规格书都不 ...

不要生搬硬套,BJT和真空管设计,天壤之别!

网友B:
不要说我生搬硬套,我说的东西起码对于你这个变压器推挽电路是适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沒玩过胆机,但有几本胆机的书,也有玩过电子鸟丶AM超外差收音机丶千人震丶DC12V升400V,其中有输出变 ...

后级变压器应该有阻抗变换作用。
不过100欧姆的取值应该与阻抗变换无关,个人觉得这个电阻的大小影响了右边两管的直流偏置,改变的是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沒玩过胆机,但有几本胆机的书,也有玩过电子鸟丶AM超外差收音机丶千人震丶DC12V升400V,其中有输出变 ...

他14楼说的我看不懂,像"内阻为8欧的管",都是什么意思?我上面提到8欧明确说是喇叭了,怎么说管子干什么?
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月不见,可好。錢赚多了,久沒来忘了不少。
去除R1不好吧,等于共射极自偏压,除非两个射极共用一个电阻 ...

谢谢你还记得俺,那个老9恐怕是把咱忘了

1.仅从提供合适偏置成AB类这点而言,单个R2上偏电阻是毫无问题的——不就是提供个很小的Ib嘛
2.可问题来啦:此时R2值必然很大,它等效串联在基极,那得多大驱动能力啊
3.那位说啦:可对地并联傍路电容啊!可问题更严重了
待续——

手机上网,有些东西看不准。俺费这么大劲顶老9,也不知他有否赏分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还记得俺,那个老9恐怕是把咱忘了

1.仅从提供合适偏置成AB类这点而言,单个R2上偏电阻是毫无问题 ...

失踪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失踪了很长时间了。

“失踪”概念不适,只是你“在这里有时间没见着”俺了,哈哈

网友F:
Long  time no see

网友G:
建议版主将此帖移动到PK版面。

网友G:
很烦“阻抗匹配”这种说法。
“阻抗匹配”在不同的应用场合意义完全不同,非常容易造成误会。
就拿17楼所说那个输出变压器抽头的“阻抗匹配”,和同轴电缆的“阻抗匹配”意思就根本是两回事。

网友G:
25楼lgz2006所说,那才是真知灼见。
这个电阻,与25楼所说驱动能力有关,与尽量减小非线性失真有关。而且,此电阻绝不能并联一个大电容(甲类工作才可以)。

网友H:
楼主的电路,失真大的惊人。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分压式偏置且不设发射极直流负反馈更垃圾的了,其电压稳定性最很差很差。如舍不得加两个Re,就老老实实听2楼老6的,把R1干掉,加大R2,增加T1次级匝数好几十倍。: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电路,失真大的惊人。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分压式偏置且不设发射极直流负反馈更垃圾的了,其电压稳定性 ...

这里只是拿个简单的电路雏形来说明如何设计折中思想,至于加RE来用功率增益为代价换取直流稳定性和热失控,和这里说的一脉相承。
要是再实用点,还要考虑温度补偿等,话题有点大,得专业音响设计师了。

网友I:
就事论事:

一)在此,就一分压偏置——《电路》中就是戴维南等效。至于那几个电阻的取值,需考虑前级的输出(含那个变压器耦合的参数),甚至于涉及到后面的具体匹配。

二)关于那所谓的“阻抗匹配”,这还真没必要认真。狭义而言,传输线的“阻抗匹配”、射频PA的“阻抗匹配”、或者是中低频电路中的“阻抗匹配”的具体意义都有所不同。传输线的“阻抗匹配”考虑的是反射、射频PA的“阻抗匹配”考虑的是功率、而中低频电路中的“阻抗匹配”可能主要的就是考虑其信号的动态范围了(别饱和了)。

其实,这个“小题”也印证了这么个公式:

    模拟电路 = 功能*(电路+器件模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和徐大从头到尾沒说那个电阻是阻抗匹配,而是指变压器是有阻抗匹配的作用,顶楼也表明加入电阻是为了消 ...

对,我就是说输出变压器“阻抗匹配”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1、变压器和扬声器两者并没有“匹配”的关系,扬声器有阻抗,但是变压器是没有什么阻抗的说法的,它只有变比,变压器上6Ω、8Ω的“阻抗”是人为安上去的,我完全可以用10kΩ/8Ω变压器与4Ω扬声器接在一起等效成5kΩ的负载,

2、变压器抽头有4Ω、6Ω、8Ω,并不代表这是为了阻抗匹配,目的是这些抽头接上对应阻值的扬声器后,输出管的负载线基本保持一致,这样不管接什么扬声器输出功率基本一致,最大输出功率的指标可以保证,失真度也能受到控制,

网友G:
电子管(胆机)甲类功率放大,负载阻抗(从扬声器经输出变压器反射到初级的阻抗)额定值,可以使输出功率接近达到最大(并非最大)同时失真比较小,是折中选择的结果。甲乙类推挽功率放大,负载阻抗仅考虑最大输出功率,通常不考虑失真,因器件特性对称时推挽工作自动消除偶次谐波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管(胆机)甲类功率放大,负载阻抗(从扬声器经输出变压器反射到初级的阻抗)额定值,可以使输出功率接近达 ...

怎么个自动消除法,推倒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个自动消除法,推倒看看?

这可麻烦大了。所谓“消除偶次谐波”,必要计算各次谐波的系数,那就要计算定积分。而定积分式在帖子里面没办法用键盘敲出来,非得MathType之类搞成图形不可。
其实,推导也并不难,计算各项系数时分段积分,两段积分恰好数值相等符号相反。
待我慢慢画出来吧。

楼主:
麻烦就算了,你直接给出此说法来源即可!比如某书某论文哪地方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麻烦就算了,你直接给出此说法来源即可!比如某书某论文哪地方有。

那就等我慢慢找出来。

网友I:
上下驱动对称,意味着简谐信号激励的上下半波失真相同——即上下半波差个负号,而偶次谐波系数是基波的偶次简谐波与信号的点积(相乘的周期积分)。由于偶次简谐波的半波具有周期性,显然前后两半波的积分绝对值相同符号相反,整个周期积分前后半周抵消为零,故上下驱动对称在简谐波激励下所得输出信号的没有偶次谐波。

是。我在40楼说“两段积分恰好数值相等符号相反”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关于上下对称整波抵消(没有)偶次谐波,早已是定论,直接接受运用即可,不要推倒了吧

接前
4.那么,推挽偏置只有选择“低阻”一条路。然而,没有足够大Re时的分压偏置几乎没有稳定性可言
5.当然,作为功率放大首要之一是高效率,它是绝对不允许Re有较大额外压降的
6.权衡之下,折中考虑,方才有了一个经典偏置电阻值——100欧左右

侍续

网友H:
说成“阻抗变换”,就没有争议了。

楼主:
这个计算简单的,不需要mathtype
假设两管分别为b1/b2,则二次是0.212(b1-b2),4次是0.042,实际上这样计算结果偏向于保守,拒报道,两管相差一半,理论上二次失真是14.2,实测是8%,3次是9%。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说成“阻抗变换”,就没有争议了。

英文叫“matching”,给两图:

网友I:
其实,在一般的场合下(譬如音频放大器)称其为阻抗匹配也未尝不可。需注意的是,必须同时考虑匹配网络两端的阻抗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等我慢慢找出来。

看43楼点评,应该说的是信号与系统中的奇/偶等信号,这个计算过程就不要找了。
但是你根据没有偶次谐波,就无需考虑失真,你找这个说法来源看看?

在俺看来,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奇偶信号只是判断波形对称性而已,单单这个东东根本无法判断失真度大小!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B类放大器的穿越失真,单就对称性而言,无论输入信号幅度多大,输出信号波形都是对称的,但是,常识是低和高输出功率时失真度明显大于中等输出功率的,所以从有无偶次谐波来判断失真度不可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43楼点评,应该说的是信号与系统中的奇/偶等信号,这个计算过程就不要找了。
但是你根据没有偶次谐波 ...

推挽电路若完全对称,则没有偶次谐波失真,前面Lgz已经说过是定论,不再纠缠于此。

在单端电路中,最主要失真是二次谐波失真。推挽电路由于没有二次谐波,所以最主要的失真是三次谐波失真,其次是五次谐波,等等。所以推挽电路首要工作是尽量减少三次谐波和五次谐波,更高次谐波失真幅度比较小,可以不论。
当然不能用有无偶次谐波失真来判断失真度大小,但推挽电路已经消除了偶次谐波,说推挽电路失真度比单端电路要小,是没有错的。
推挽电路中的“穿越失真”或者“交越失真”,是奇次谐波失真,主要成份仍然是三次和五次。调整静态电流,使推挽电路工作于甲乙类,目的也即在此。调整静态电流,无非是让两管合成的输出/输入函数尽量接近直线罢了。

网友A:
小小问题,问题不少
既是思维训练,必是思绪万千

接44楼
7.好在,从失真出发希望有一个较大恒定阻抗驱动基极,再配上数欧的Re,再忍痛加点儿输出负反馈,也不这么计较听觉感受,倒也是个时代精良设计
8.但凡讲究点儿,总是R1再配上个负温度系数电阻,以补偿Vbe

本概述只为配合老9,不涉及见仁见智的数值设计,不谈阻抗配与不配。更多更细更精的,难度归难度,楼主自应有所交代

楼主:
我前面几楼从未提到什么胆机,manbo直接把话题胆石上去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说R2是阻抗匹配作用,(我说变压器时提到),后面有人硬把电阻和匹配扯一块去了。看清楚了,我说的是[等效负载],而非负载。
我上面这儿质疑的是"推挽甲乙类通常不需要考虑失真,因为。。。"这句话本身,而非纠缠于任何一本信号系统书上都会说的福里叶级数中奇偶信号系数为零问题!

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小问题,问题不少
既是思维训练,必是思绪万千

好把,问题再简化点,不说顶楼图了。

问题:对于共射/共基/共集三种基本功率放大器结构,从失真角度看,他们的信号源阻抗Rs大点好?还是小店好?
或者说如何对Rs取值,失真最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前面几楼从未提到什么胆机,manbo直接把话题胆石上去了。。。
没有任何一个人说R2是阻抗匹配作用,(我说 ...

你39楼说的可是“怎么个自动消除法,推倒看看?”

好吧,38楼叙述原为“甲乙类推挽功率放大,负载阻抗仅考虑最大输出功率,通常不考虑失真”。既已说“甲乙类”,自然是已经加上适当的偏置,存在一定静态电流,才能够叫“甲乙类”。而且我说的是“负载阻抗”,并没有讨论信号源阻抗。
而你49楼讨论的是“最简单的例子,就是B类放大器的穿越失真”,直接把我说的“甲乙类”换成了B类。

网友G:
说信号源的阻抗大点好还是小点好。

从根本上说,减小失真(本级,暂不考虑大环路反馈)的方法是让推挽两管合成的输出/输入函数特性曲线尽量为一条直线。如果真的是一条直线,那就没有非线性失真。水平方向上移动两条输出/输入特性曲线是让合成的曲线尽量接近直线的一种方法,改变信号源阻抗来改变每一条输出/输入曲线的形状也是一种方法。通常改变信号源阻抗的作用比加适当的偏置作用要小,所以通常是先确定合适的偏置,然后再调整信号源阻抗。
这方面,Lgz2006和qzlbwang有丰富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信号源的阻抗大点好还是小点好。

从根本上说,减小失真(本级,暂不考虑大环路反馈)的方法是让推挽两管合 ...

此为反推法思维:既然无失真,那么必然要求线性,如何线性?移动输入/出

实际上,管子一旦制作完成,其输入/出特性曲线形状就确定了,根本不可能通过改变外因(Rs)来改变内因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此为反推法思维:既然无失真,那么必然要求线性,如何线性?移动输入/出

实际上,管子一旦制作完成,其 ...

不然,改变Rs是可以改变曲线形状的。
不过今日晚了些,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暂时先放一放。

网友A:
主题谈设计思路,就不扣字眼儿了

回53楼 乐意回复你的提问——俺可不是喧宾夺主哈——本該由楼主主动的
依次,大/中/小为好
(为避歧义,建议以Rb取代Rs)

网友I:
这个,看到此就有点“意思”了....

记得,Rs与失真度的关系那个“教授”就已经给出了个定论(还给了个仿真什么的)。当然,既然都仿出来了,那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这里的分压偏置有两个自由度(两个分压电阻),经戴维南等效后变成了一个电压源电压和一个等效内阻(同样是两个自由度)。固定等效电阻变动电压则可以获得定阻下的B或AB类的偏置,反之固定电流同时变动电压和等效电阻则可获得需要的阻抗(偏置不变)。这里还要注意的是,信号源内阻经变压器等效到次级后串入的效应(变比平方关系)。

好了,既然等效信号源内阻越大失真越小,那么为何不搞得大一点呢?(在这里完全可能)问题是,这里是个功率放大器,就其功能而言必须更注重其效率。那么,这里的串接等效阻抗就不能任意地往大了去,必然有个合理的上限,具体可能由具体的技术指标制约。

说到这里,回顾一下前面所讲的那个“公式”:

    模拟电路 = 功能*(电路+器件模型)

是不是有那么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题谈设计思路,就不扣字眼儿了

回53楼 乐意回复你的提问——俺可不是喧宾夺主哈——本該由楼主主动的

中/大/小是不是更合理点。

呵呵,你是主,说个理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看到此就有点“意思”了....

记得,Rs与失真度的关系那个“教授”就已经给出了个定论(还给了个仿真 ...

全没说点子上去!凭直觉在猜测。
我已经说了,只考虑失真,你非弄个效率出来,跑题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全没说点子上去!凭直觉在猜测。
我已经说了,只考虑失真,你非弄个效率出来,跑题了。

没说到点子上去???  不至于吧....

至于直觉,有那么点,毕竟没有涉及具体的器件(或模型)而仅仅依据典型的理论模型论事。

说那个Rs(或Rb)往大了去,其实也去不了太远,受电源电压制约。不考虑效率,那在我的“公式”中就是“功能”为零,毫无价值!

无聊!

楼主:
本贴再次陷入无聊的毫无意义的墨迹阶段,下面直接用相片说话,不再对没有价值的言论回复。

关于56/57楼的输入/出特性曲线,我用通用电气公司8个元老著的晶体管电路原理一书截图,来予以说明:

“豆腐干”....

网友I:
给张图:

这里,如果增大Rb(Ub也随之增大,不考虑电源限制),到一定程度后会有什么危害?

楼主:
关于Rs之重要性:

图少截了一点。。。

楼主:
既然天天讲模型,那就聊聊最简单,最基本,几乎任何一本模电书都会说的晶体管模型,TEE模型和混合Pi,见下图:

question:请问上面两个模型中各个参数跟管子的物理参数(如集电机电阻rcc,正向二极管电阻rз,正向电流传递比а,等)有何关系?

比如作图的re和右图rb'e与rз有何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个,看到此就有点“意思”了....

记得,Rs与失真度的关系那个“教授”就已经给出了个定论(还给了个仿真 ...
模拟电路 = 功能*(电路+器件模型)

里面的“*”代表啥意思?卷积?
如果是卷积的话,是不是这么修改会更好?-->模拟电路 = 输入信号*(电路+器件模型)
笑谈而已,不用当真,:lol

楼主:
为让RS作用更明显,谁能根据2次,3次谐波失真之定义,用图解分析法来定量计算它?初中几何中作图用上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既然天天讲模型,那就聊聊最简单,最基本,几乎任何一本模电书都会说的晶体管模型,TEE模型和混合Pi,见下 ...

question:请问上面两个模型中各个参数跟管子的物理参数(如集电机电阻rcc,正向二极管电阻rз,正向电流传递比а,等)有何关系?
比如作图的re和右图rb'e与rз有何关系?

这是器件制造专业能解决的内容。
思路:
两个模型中的等效元件是有参数的,根据混合参数h的定义,可以解出各自的h参数组。如果两个模型是等效的,两组h参数就应该接近。通过仿真,改变所关心的参数re和r’be等,使变化后的两组h参数基本相等,从中就可以找到re、r'be相互间的近似关系了。

之所以针对h参数,是因为器件设计人员掌握h参数与制造工艺间的对应关系,即改变某个h参数,需要在工艺上大致做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器件制造专业能解决的内容。
思路:
两个模型中的等效元件是有参数的,根据混合参数h的定义,可以解 ...

如果是这个思路,就跟器件设计无关了!列个方程,伏安相等,电子专业都能解决。

请注意:这里不是常规的求6类参数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否则毫无意义了,许多教材都给出了个表,直接查表就行了,根本不是个问题。

我已经说了,跟物理参数之间的关系,而h参数等表示,仅仅是把管子都成黑匣子看待而已,虽然它是管子特征的完备表示,其各个参数跟物理参数之间也有必然联系,但h本身,没有什么物理意义!

网友J:
我已经说了,跟物理参数之间的关系,而h参数等表示,仅仅是把管子都成黑匣子看待而已,虽然它是管子特征的完备表示,其各个参数跟物理参数之间也有必然联系,但h本身,没有什么物理意义!

h参数是理论跟实践的桥梁。尽管解方程不是器件专业的专利,但是从实现方面,从为什么是h参数而不是其他参数,则离不开器件专业。
模型中各个等效元件的参数有其物理意义,是经过繁复的测量、验证得出的。以h参数为目标,仿真改变模型的元件参数,使两个模型的h参数相等,发现模型元件中的对应关系、对器件整体功能的影响等。各元件的物理意义已经存在,仿真得到的是动态的表现。

网友K:
引用 楼主:
要不看个具体点的电路:

肯定不行,为何呢,RBE的阻抗约300+10*50=800欧而已,B=50;R4取大了,不起作用,偏置电位不稳定。最好偏置电位主要是由R5和R4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h参数是理论跟实践的桥梁。尽管解方程不是器件专业的专利,但是从实现方面,从为什么是h参数而不是其他参 ...

好吧,请问:
共射的输入阻抗hi=rb+(beta+1)re,hi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Ie如果↑,hi如何变化?温度↑,hi如何变化?
强调:谈的是■物理■意义!!!不是数学上的等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吧,请问:
共射的输入阻抗hi=rb+(beta+1)re,hi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Ie如果↑,hi如何变化?温度↑ ...

这不是我的专长,我只是提供一个变通的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想表达什么中心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J:
h参数是理论跟实践的桥梁。尽管解方程不是器件专业的专利,但是从实现方面,从为什么是h参数而不是其他参 ...

各种参数都有其优缺点,这决定了某参数只能是在某种特定场合使用才会最佳,问题来了:为何低频BJT模型最喜欢用h参数?众多好处中有一个是最适合动态测量!问题又来了,根据h参数定义,怎么就好测量了?

第二段都是个人主观臆测。什么东西有没有物理意义,还能/要通过实验测量来确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两页,可就有点误人子弟了。

网友J:
各种参数都有其优缺点,这决定了某参数只能是在某种特定场合使用才会最佳,问题来了:为何低频BJT模型最喜欢用h参数?众多好处中有一个是最适合动态测量!问题又来了,根据h参数定义,怎么就好测量了?

第二段都是个人主观臆测。什么东西有没有物理意义,还能/要通过实验测量来确定?

喜好用h参数有历史原因,h是早期的测量技术条件,因此频率低,一般到百MHz左右。说“h参数好测量”是相对于纯开路条件的Z参数和纯短路条件的Y参数而言。h参数在低阻端采用开路条件,在高阻端采用短路条件,相对于单一的开路或短路条件,h的混合测量条件更合理,结果更准确。

说到“主观臆测”,模型的参数不通过测量的确定范围才是主观臆测。

网友A:
《电晶体电路应用技术》显然与《铃木》一书如出一辙,不仅出版年代相仿,适用人群也一致,均为“业余电子爱好入门”,所存在问题一点儿不亚于铃木——都未达细致精准
无论读者何等学历资质,入得门后都要尽快转入正轨,系统规矩地学习

75楼所截图4-4电路中之旁路C,必将产生负向自生偏压——除去A类之外——引起更大失真
图3-14之变压器,作“隔离、变压(变阻)是毫无问题的”,唯“匹配”一说,却不一定是与“信号源内阻”的

老九与俺应无大差别——至少都认为“从保真出发,还是希望有相当值的Rs(Rb)的”,就此不再做论证和验证了

h参数当与Y、z等参数应该不存在早晚之别,这里讨论也无适用上的意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晶体电路应用技术》显然与《铃木》一书如出一辙,不仅出版年代相仿,适用人群也一致,均为“业余电子爱 ...

好像还不如铃木雅臣那本。
至少铃木雅臣那书中没有图4-4里面的电容C。

楼主:
引用 网友J:
喜好用h参数有历史原因,h是早期的测量技术条件,因此频率低,一般到百MHz左右。说“h参数好测量”是相对 ...

展开多说点:如何开短路?为何?具体操作多说点。

网友J:
引用 楼主:
展开多说点:如何开短路?为何?具体操作多说点。

下命令哪?

楼主:
很多说模电没什么意思,就说了那点东西,更有人用一个公式就把所有模电知识一窝端了(模电=功能*模型??)

实际上,再简单的问题,只要问个为什么,就会发现陌生了,不知所措了,没思考过了。
我准备了100多个为什么,只是问个为什么,估计很多人不喜欢了。作罢。

上面问题简单两点:
1,理论上6种等效是等价的,可以相互转换的,但是站在测量精度的角度看,哪种或哪几种参数的曲线更smooth就选它,然后再看操作容易程度。
2,注意线性和非线性定义的不同,h11=e1/i1|e2=0是线性定义。

网友I:
引用 楼主:
很多说模电没什么意思,就说了那点东西,更有人用一个公式就把所有模电知识一窝端了(模电=功能*模型?? ...

把我滴公式给引错了,少了个“电路”。

难怪,会问出如此滴问题

R4为何取100欧?如果把R5改成47k,R4=1k,好不好?

其它的什么器件模型和参数之类的就不说了,基本是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我滴公式给引错了,少了个“电路”。

难怪,会问出如此滴问题

你就善于插科打诨,营造娱乐气氛!所以站里特意弄个pk版给你专用,你不来大伙就没话题了,寂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打从开始就知道你质疑自生负向偏压,也一直多让你有仔细思考的时间,之后翻书找个观点与我相附的给你再多 ...

喜欢这样讨论问题
一般情况下,确实存在“不至于严重降低偏置电压”的实际情况,但你应注意2点:
1.可以预判,当语音信号从大幅度快速回落至微小幅度时,交越失真必将显现。
2.前面已明确指出,一定的Rs或Rb对保真指标是有利的。
因此经典电路中便没有了电容器C4

其次,"甲类无自生负压"你应该能理解,否则就不是甲类了——除非超限输入,将产生负偏阻塞——模界人都知道的

长途车上,不多说了

网友L:
讨论过时的技术,还以为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喜欢这样讨论问题
一般情况下,确实存在“不至于严重降低偏置电压”的实际情况,但你应注意2点:
1.可以预 ...

“当语音信号从大幅度快速回落至微小幅度时,交越失真必将显现”
这一点非常正确。
考虑失真,不仅仅考虑稳态,而要考虑动态。音乐中,信号幅度从非常大到非常小是很常见的事,例如打击乐器的一击,定音鼓、锣、镲,甚至柴科夫斯基“1812序曲”中的大**等,信号从非常小到非常大又恢复到非常小。从非常大到非常小,变化可达80db以上甚至更大,这种情况恢复到很小信号时必有交越失真。
甲类放大当然也有自生负偏压现像,拿块电流表量量就知道,表针会微微摆动。但此现像相当轻,不致于很强信号突然变化为很弱信号时产生交越失真。
也只有那位“教授”才会拿电容耦合的推挽放大器去申报专利,而当各位网友指出之后又改口说是甲类工作。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就善于插科打诨,营造娱乐气氛!所以站里特意弄个pk版给你专用,你不来大伙就没话题了,寂寞!
...

PK版,就别提了。
自从我回复了一句“初中物理水平”之后,23天里面只有5条回帖,平均四天半一条,还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水帖。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打从开始就知道你质疑自生负向偏压,也一直多让你有仔细思考的时间,之后翻书找个观点与我相附的给你再多 ...

甲乙类工作不能使用此电容,似乎已成定论共识。越是偏置低(接近乙类),越不能用这个电容。
不能使用此电容,当然是因为充电放电时间常数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讨论过时的技术,还以为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

技术会过时,本贴主题所说的思维模式永远不会过时。

讨论思维用的载体确实是老电路,但是过半人没有完全弄清楚,所以本贴没过时。
发帖两选择:1.随便那本书都说的东西,或者一下就百度到了,坚决不发,最多点到为止。2,说的东西得有用!

上面有人说测量h参数了,请问没有专业半导体测试仪的实验室,如何简单快速测定?

网友L:
理论和技术不是等同的。
会设计上面的电路,不一定会找到工作。
而且,高深的理论,不一定适合工程师的设计需求。
合格的工程师,更应该会懂得如何调试、如何测试。
电阻偏置大小、变压器的参数,不会设计的人照样会抄,会做实验确定最优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L:
理论和技术不是等同的。
会设计上面的电路,不一定会找到工作。
而且,高深的理论,不一定适合工程师的设计 ...

这些话,本质是排斥理论。

排斥等于躲避问题,躲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没有理论指导,所谓的调试/优化,必定是无头苍蝇,碰运气。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些话,本质是排斥理论。

排斥等于躲避问题,躲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没有理论指导,所谓的调试/优化, ...

其实我只看了最前面几楼的帖子,还没有心思看你的思维模式。第一感觉,这个采用变压器的低频放大电路,现在已经不感兴趣,虽然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买了一本晶体管收音机如何设计的书,就有这个电路。毕竟,这个电路纯粹是具有学习的作用,现在已经没有实际使用价值。理论的东西多了,要学习的东西多了,曾经高数是陕西省高校联考排上名次的,现在早忘记了,肯定不会再去复习的。对于电子电路来说,怀念曾经的电子管技术,怀念曾经的微波参量放大器,怀念曾经的Z80,怀念曾经的屠龙技术,又有什么用呢?好汉不提当年勇,还是与时俱进的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我看过一家专作广播器材仍然在用,我当时猜测它方便选择不同阻抗的扬声器,再者有输出变压器之故即 ...

举个例子。
田径场,跑道一圈是400m,外面是看台。从扩音机到最远的看台至少150m以上吧?
扬声器阻抗,以8欧姆和4欧姆为多。4欧姆扬声器,150m远,线损有多少?更何况一个看台上的扬声器都是并联在一起的。

网友A:
好好没有成就感
俺是见4楼提出“自生负偏压”,方才作进一步分析的。也不知帮到您了没有,或是哪儿不对了

楼主题目“训练”,意义深远。不如作:“由小题一枚,看设计师思路”

很多人做过,或做了很久,以至于电路都褪去辉煌了,依然不知其所以然
更因为集成电路的普及更新,正像早前语“傻瓜电路”一样,谁还有暇啃这个
可又细一想,若是做电路的也不玩这个基础东西,那可就连“傻子”也做不成了

说起“阻抗匹配”,那么多人连“阻抗”都甄别不了,自然就分不清“匹配”了
更有高级别者甚至都不了解推挽变压器基本特性,即便是“GNB大学生”也不至于吧

30楼说的对,“此匹配非彼匹配”。很久以前有个提问帖请教此事,我做过简要回答——老chang和H君也在场——待再做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我只看了最前面几楼的帖子,还没有心思看你的思维模式。第一感觉,这个采用变压器的低频放大电路,现 ...

当年勇的勇,如果指的是考试得高分,只能说明你掌握了应试技巧,出题规律!不提最好。
现实证明:把教材倒背如流,考试肯定不会差з,但不会设计电路还是不会,再背也没用!试过都知道。

纠正你开头那句:折中思维属于任何一个成熟的工程师!而非某人特有。

网友L:
引用 楼主:
当年勇的勇,如果指的是考试得高分,只能说明你掌握了应试技巧,出题规律!不提最好。
现实证明:把教材 ...

当年的勇,不是仅仅所谓的高分。
数学高分,你见过几个是背出来的?
电路分析等课程,难道有见过靠背得高分的么?
我们班里,电磁场分数最高的,后来是教授,可惜连一个收音机都不会装配。
当年,村里的电视机、电风扇、收录机,都是我免费维修的,现在这个还有多少用处呢?
液晶电视机,主板芯片坏了,找都找不到,售后也是整个板子换。
手机板子,普通人有几个可以维修的?
时代变了!
既然很多人不知道匹配的概念,各位大教授这么有空,还不如给他们讲讲传输线、讲讲匹配、讲讲不同阻抗概念的差别。

网友I:
这回好,不说“模拟电路是调出来的了”,转向“理论”了。

说那个“折中”,如果没有具体的“优选理论”支持,那基本就是老中医的“中庸”而已。

理论在哪里?就在那个“电路+器件模型”里面。然后再乘上个技术指标——功能,就成了

    功能*(电路+器件模型)

从显见的两个分压电阻,到那个等效的电压源电压和等效电阻,那是电路理论。

从基本的BJT特性,到Rs(或Rb)与失真的关系,这是典型的器件模型。

而实际电源电压的制约和BJT的Uebo的限制,形成了另一堵墙。

还有,所要考虑的输出功率方根除以输入信号以及效率等因素....

这一切的一切,才构成了制约整个设计过程的限制条件,如此才有所谓的“折中”可言。而也只有在这么个明晰的框架下,才有可能去考虑如何的“优化”设计。

至于“匹配”,人们一般都习惯于考虑两个现实存在的东西之间的相互匹配(譬如如何去匹配两个具体的阻抗),而没有设想还存在所谓“需求与供给”的匹配。譬如,如果一个三极管(BJT)放大器的负载电阻(Rc)如何匹配。显然,小了则增益变小,而大了则可能会饱和。这就不是什么具体的两个实体阻抗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当年的勇,不是仅仅所谓的高分。
数学高分,你见过几个是背出来的?
电路分析等课程,难道有见过靠背得高 ...

大学生搞维修有点屈才!高中生甚至初中生都可以胜任了!到维修店问问维修师傅学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回好,不说“模拟电路是调出来的了”,转向“理论”了。

说那个“折中”,如果没有具体的“优选理论”支 ...

假大空的说话风格。
随便找句,比如这句:
▲ 。。到Rs(或Rb)与失真的关系,这是 典型的器件模型。▲
请你用"典型的"的器件模型,来解释Rs与失真的关系!??

楼主:
大伙别打岔了,下面请酱油用他上面这套理论来设计下面电路,电路来自模拟电路基础上的电压调节器部分课后习题:

对上面初级电路架构,做三件事:
1.初始设计,让电路出功能。输入/出电压,齐纳管的VR等数据,自己定!
2.完善电路架构,让它足够的乐百氏,具备实用性。
3.用你的优选育种技术来优化整体性能。

网友I:
引用 楼主:
假大空的说话风格。
随便找句,比如这句:
▲ 。。到Rs(或Rb)与失真的关系,这是 典型的器件模型。▲

这个,可以去问那个“教授”(有胃口也可以去翻看他的帖子)。关于此,貌似他比你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可以去问那个“教授”(有胃口也可以去翻看他的帖子)。关于此,貌似他比你懂点....
...

这是你自己原话,为何问人家?
如果自己说话,自己无法解释何意,叫别人怎么理解?如果是随便说说玩的,是不是信口开河?

要不你自己找个你自己最拿手的电路,用实际设计过程来阐述你上面的大道理,这不难为人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是你自己原话,为何问人家?
如果自己说话,自己无法解释何意,叫别人怎么理解?如果是随便说说玩的, ...

没强迫你去问,这只是个建议(因为那是本坛一个活生生滴例子)。

如果连这么个浅显的东西都不能理解,谈何设计???!!!

不过,你也可以学学那个教授,不妨自己仿真一下看看结果如何(A、AB类都可以试试)。

关于BJT的模型现成大把,都不用什么“百度”或“谷歌”....

一叫干实事就横推竖挡,顾左右言其他了。一贯风格!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大学生搞维修有点屈才!高中生甚至初中生都可以胜任了!到维修店问问维修师傅学历就知道了!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记得去年教授出几个看着类似的三极管电路的题目,其实有2个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串联电路上下顺序的差别。居然有教授采用了很复杂的公式计算,结果居然不一样。让我这个工程师,看着看着也是醉了!

网友G:
xukun977发的这个帖,比整个PK版面热闹十倍!那个版面,五天才有一个回复。

网友G:
不知道为什么此帖本来讨论推挽放大器,却又扯出BJT模型来。
BJT模型有多种,但是无论哪一种,都不可能用在功率放大器上,至多只是个参考。
为什么?
因为无论哪种模型,都是小信号模型。受小信号这个条件的约束,这些模型就不能用在大信号情况下。而功率放大器,恰恰是大信号工作。
正因为如此,谢嘉奎老师编写的《电子线路 第四版》才分成两册,一册是“线性部分”,另一册是“非线性部分”,而功率放大器安排到“非线性部分”这一册里面。
以前路过兄曾在我评***的帖中说过一句,正弦波振荡器本质上是非线性的,这话一点也不错。正弦振荡电路确实是非线性的,所以也不能使用小信号模型来进行计算。谢嘉奎老师也是将正弦波振荡器这部分内容放到“非线性部分”那一册里面。

既然已经明确小信号模型如h参数等效模型之类不能用来设计功率放大器,那么设计功率放大器就只能使用适宜非线性电路的方法,例如根据实测特性曲线的作图法等等。

不知大家对此有何看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区分太细未必是好,刚刚徐大在另帖中都已经表示要善用近似值,很多书中分析LC振荡器是以h参数进行的,不过 ...

华成英、童诗白《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第四版》

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 第五版》

再拉本洋人的教材,当做虎皮
(美)博伊尔斯塔德 《模拟电子技术》

此书第12章的标题是“功率放大器”。

网友A:
确实是浅见,而且是不止一个人的
沒有比111楼更清晰的了——小信号参数不再被用于功率放大器基本设计了
浅见,在于你(并非特指)根本没接触它——功放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为什么此帖本来讨论推挽放大器,却又扯出BJT模型来。
BJT模型有多种,但是无论哪一种,都不可能用在 ...

这话
BJT模型有多种,但是无论哪一种,都不可能用在功率放大器上,至多只是个参考。

欠妥。

任何现实器件的逻辑描述都可称其为器件模型,而非局限于小信号模型。现代的CAD手段如此发达,这个概念更应该得以建立。况且,当下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建模理论和技术(其实早期就存在有几个经典的模型,本人就曾经提到过)。

前面那几帖说的所谓T、π和h,虽然也都是模型,那才是功率放大器中极少用的。所以,我说:
其它的什么器件模型和参数之类的就不说了,基本是惨不忍睹....

网友I:
必须补充一点:

射频PA不在其涉之列。估计这里玩RF-PA的也不多,故不具体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话

欠妥。

路过兄果然严谨。
如果老兄把实测得到的曲线或者表格也算做模型,那么我在111楼所说应该改成“BJT小信号模型有多种,但是无论哪一种小信号模型,都不能用在功率放大器上,至多只是个参考”。

的确,模型都有其适用范围。实际上,即使是小信号模型,估计也不是凭空分析或计算出来的,可能也是将实测数据往模型去套或者根据模型去测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当年的勇,不是仅仅所谓的高分。
数学高分,你见过几个是背出来的?
电路分析等课程,难道有见过靠背得高 ...

理论和实践都很重要,但也不能用一个方面去否定另一个方面,爱因斯坦估计也不会组装收音机(他的工作只需一张桌子一支笔一张纸,外加一个脑袋而已),据说没人照顾的话可能生活都不能自理,但这能说明啥呢?

套句俗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说到底还得有个“真理”来供检验不是?真理哪来的?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空想出来的。但只要被验证是符合实际的,那么空想也是真理。

“只要被验证是符合实际的,那么空想也是真理”。此话非常非常正确。
爱因斯坦发表论文是1905年,那时还没有电子三极管,当然也没有广播电台,也没有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路过兄果然严谨。
如果老兄把实测得到的曲线或者表格也算做模型,那么我在111楼所说应该改成“BJT小信号 ...

所谓说话严谨,大家都不懂。如果换个意思,这里严谨指的是说话留有余地,()体现在极少用三字上(),大家就懂了。

极少用,言外之意是用的少,好在是可以用,既然可以用,就别说惨不忍睹!!!

如果要是肯定地说不能用,那才有辩驳的必要。

楼主:
有个很有趣的问题:

对共射放大器计算瞬态响应,得到表达式il/is=f(rbe,cbc,gm.....),而且已知小心号参数如跨导gm是Q点的函数。

现在下个论断:上面表达式与直流工作点Q无关!!!
可能吗?为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都表明是浅见,您何必还带刺的批评,反正我是不会在意任何人的批评,更不会与你較真,反而还是認为和你之 ...

大可不必"不敢有丝毫不敬",更不必"从来也沒否定他的见解".
技术进步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被否定的过程.
115楼 路过打酱油 不是说了 不妥 么?这个否定很正确.

网友J:
T、pi是被作为线性模型、h是被作为线性参数广泛应用的,这已经是共识。我觉得奇怪,怎么又引出诸如“h参数不能用于功率环境的分析”的“矢”。“的”的出处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事作风就这个样子了一时也改不了,还是需要应有的礼貌,有的时候网络上和谐是重于一切,吸纳不同意见比 ...

国王会讲话,有做领导潜质。
我爱,更爱真理,看到不切合实际的就得说两句。
[ 现代的CAD手段如此发达,这个概念 更应该得以建立。况且,当下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建模理 论和技术(其实早期就存在有几个经典的模型,本人就 曾经提到过)]

什么'发达','完备',纯粹个人想象。
一个基本事实:模型的研究,远落后当时的设计和工艺水平。当某器件模型研究的差不多了,工艺或设计技术已经过时了。
另一个基本事实:现代尤其是钠米工艺下的MOS管等效模型,远比741运放的原理图复杂的多。
还有个基本事实:器件噪声模型研究至少几时年了,模型很多,但关于诸如1/f噪声模型仍不完备!

有个实用问题,站在模拟电路设计者的角度看,什么样的模型是好模型,或者说评判一个模型优劣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A:
老9这个破帖子怎么能够置顶,肯定行贿了
有何依据?文不对题,哪有思路哪有训练?
咱来个基础训练:推挽功放输出变压器初级两臂绕组,分别并联一个快恢二极管作所谓续流,会有什么意外的结果?

这个“基础训练”非常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J:
T、pi是被作为线性模型、h是被作为线性参数广泛应用的,这已经是共识。我觉得奇怪,怎么又引出诸如“h参数 ...

在首帖楼主贴出来一个变压器耦合功率放大器电路,66楼又谈到线性模型,就是这么个出处。

这是在帖中分出的另一个话题,与首帖内容没有关联。“跑题”的事时有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9这个破帖子怎么能够置顶,肯定行贿了
有何依据?文不对题,哪有思路哪有训练?
咱来个基础训练:推挽功放 ...

处处都是训练机会,这不,又有了。
关于上面小信号模型和大信号问题,请看某功率晶体管典型特征:
a截止频率6khz
rc=10k@Ic=1A
rb=5ohms
re=1ohms@Ie=1A
beta=....@...
.......

没用,人家给这些参数干嘛?

网友A:
楼主混淆概念了
大功率管参数与功率设计下的参数应用不是一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混淆概念了
大功率管参数与功率设计下的参数应用不是一回事儿

听不懂这句何意。
上面那句什么参数在大信号功率放大器中不能用,话也是说了一半,干什么用时/用什么时,不能用???比如计算管子输入阻抗,以便在输入端阻抗匹配,那么此时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是使用管子峰值阻抗即可。如果有特性曲线,选取靠中间的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即可,

把话讲清楚你要干什么,不要太笼统了。

网友A:
俺的意思是:
@2A是功率管在较高工作点下的参数,其意义等同于“小信号参数”。
它与“小功率管”应用于未级功率电路,其手册h等参数不适用。而应像111,113等楼所言,用大(动态)信号图解法。
例如6楼,同是3AX31,BG1按小信号放大处理,BG2、3则按未级功放基本设计——而不在于“功率绝对值的大小”

俺已经回复你了,也请你抽空把128楼俺的那个训练题给做一做,必要你还可以楼主头衔邀请其他好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处处都是训练机会,这不,又有了。
关于上面小信号模型和大信号问题,请看某功率晶体管典型特征:
a截止频 ...

rc=10k@Ic=1A
这里rc仍然是以“微变”测量出来的,即Ic变化足够小。在Ic为其它值例如0.2A时rc就不再是10k。其它参数如beta也是一样,甚至可能变化很厉害,达数倍之多,且可能不是单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rc=10k@Ic=1A
这里rc仍然是以“微变”测量出来的,即Ic变化足够小。在Ic为其它值例如0.2A时rc就不再是10k ...

1.这个电阻的绝对值在管子正常工作时,极少需要。
2.实际上,当Ie和Vcb↑时,它趋向于↓
3.温度特性方面,变化趋势约为double/100℃,故可以认为它不变。

综上,有这个信息,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意思是:
@2A是功率管在较高工作点下的参数,其意义等同于“小信号参数”。
它与“小功率管”应用于未级 ...

关于小模型和大信号关系,举个简单例子:齐纳二极管。
首先,这个管子工作在大信号状态。同样是这个电路,有:
1.分析直流量时,它的模型是个电池!
2.分析纹波抑制能力时,它就是个线性电阻rz!
3.分析噪声时,它可能是个电压/流源
4.分析瞬态特性时,它是个理想二极管+电池+电阻+...
.......

所以意思很明确,用什么模型取决于你的研究对象,而跟应用状态关系不大!

网友I:
有人觉得“模拟电路”很难,其实也就是“电路”、“器件”和“功能”这三大要素。如若你觉得“模拟电路”如此之简单,那你也只是知道了其皮毛(外貌框架),模拟电路这三大要素往深里去那是没底的。不过,知道了这仨,至少是知道了模拟电路的门在那里!

如果你是一个受过点基本的相关专业教育的话,那么电路原理半导体器件特性和模型以及基本的电路功能都应该熟悉。而这也是作为一个电子类专业人士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如果连模拟电路的这些基本要素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说什么都是屁话!什么“PK”,什么“训练”,最终哪个是逃出了这么个范畴的?就拿那个所谓的“续流”来说,“续流”本是个功能,在此为何要“续”???首先功能的源头就不成立,当然随后的荒唐结果“电路原理”自然会告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人觉得“模拟电路”很难,其实也就是“电路”、“器件”和“功能”这三大要素。如若你觉得“模拟电路”如 ...

皮不皮毛不知道,上面给的电压调节器,你不懂它设计考虑,俺是知道的。不然大致讲讲?

网友I:
说到这里,最后还是给各位初学者一点建议(在这道上混了那么久,自认为有这么点资格可以这么说):

一)把你的《电路原理》的基础给打扎实了,这绝对不会吃亏!

二)任何器件(特别是半导体器件)一定要学好且会用其模型,这是(微)电子学的根基。

三)尽可能广泛且系统地去熟悉各类经典(或典型)电子电路(模拟和数字)的功能,且要落实到具体的技术指标上去。

至于“设计”,那是个工程学的问题,并不是单靠所学的那么点“基本原理”能胜任的。这个,建议看点系统工程方面的参考书籍(甚至可以参考一些软件工程的理论和方法)。此外,设计经验也很重要,这个可以借鉴别人的,但更重要的则是自己的积累!

“把你的《电路原理》的基础给打扎实了,这绝对不会吃亏”。非常同意。
空头大道理一堆一堆的。

网友I:
在这里,说到此也差不多了....

撤了!

网友M:
有点费解

网友A:
楼主被中纪委请去喝茶了;P

谈到手册参数适用性,以典型3AX31晶体管发射结特性为例,看变压器推挽末级线性功率放大输入阻抗计算
试作一段曲线斜率,表示等效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被中纪委请去喝茶了

谈到手册参数适用性,以典型3AX31晶体管发射结特性为例,看变压器推挽末级线性 ...

越扯越远,没法扯了。
我66楼是接着64/65楼的模型说的,为了迁就教书先生感兴趣的范围仅仅是教材内容,才扯起教材说的最多的小信号模型的。跟顶楼有什么必然联系?
上面有人模仿我,也来个[电工们,电路分析基础要学好]?俺发了3个这样的贴了。

网友A:
jz不接受命令,老抽撤了,k5不愿意替日本书认错……只有咱乐意回复楼主问题——楼主却说“没法扯了”,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jz不接受命令,老抽撤了,k5不愿意替日本书认错……只有咱乐意回复楼主问题——楼主却说“没法扯了”,唉! ...

那,老Lgz就另开一帖,专门谈谈功率放大器设计,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那,老Lgz就另开一帖,专门谈谈功率放大器设计,如何?

难煞俺了,小民实难从命
其一,各类正规出版物或是老T大礼包早有名师专家全面讲授,学生岂敢班门弄斧
其二,俺不过一介勇夫,专司排雷拆弾玩命一职,不胜撰写讲说之事,况且此一时非彼一时
望老兄还是收回成命吧

楼主:
真正设计功放,尤其是分立,必须/最好用米国的爱皮分析仪调试(目标仅仅是能出声就无所谓了,但这样没什么玩头了),几十万,一般人买不起。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真正设计功放,尤其是分立,必须/最好用米国的爱皮分析仪调试(目标仅仅是能出声就无所谓了,但这样没什么 ...

不同意“必须/最好用米国的爱皮分析仪调试”。
慢转密纹唱片(LP)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米国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到50年代更出现了立体声唱片。那时连晶体管都没有(立体声唱片出世时仅有小功率管),哪有什么分析仪?各项指标还不是靠手动测试?最基本的声学量——声强,也是靠瑞利声强计(绝对声强,与人耳听觉无关)来校准。测试用的信号,包括白噪声、粉红噪声、啭声、矩形脉冲……测试的指标也不仅仅是频率响应、非线性失真这些,还包括了交叉调制等等。而且是从声源、录音、制模、压制、拾音、放大一直到扬声器及扬声器箱,最后测量的是放音的音场。所谓慢转密纹唱片还原声音的质量,并不比今天的CD唱片差,实际上,CD片的标准,就是参照慢转密纹唱片所能够达到的各项指标而制订的。
当时米国对唱片研究到什么程度?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工程师发现:唱针的形状不应该是圆锥形,即垂直于唱针对称轴的截面不应该是一个圆,而应该是个椭圆,并且找出了椭圆的最佳椭率。这样的椭圆唱针极难加工,但是可以提高频率响应范围。
我们知道,磁带录音,录制立体声是使用两条音轨,分别录制两个声道的声音。唱片上只有一条沟槽,如何录制两个声道的立体声信号?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同意“必须/最好用米国的爱皮分析仪调试”。
慢转密纹唱片(LP)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米国的哥伦比亚唱

你说的,和我说的,不一个意思吗?

楼主:
我用"必须/最好",指的是爱皮音频分析仪,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用的最多的仪器。好几十项指标,一网打尽,操作还简单。现在许多音频放大器设计书籍中的曲线,都是用它测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和我说的,不一个意思吗?

我说的,和你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必须/最好",指的是爱皮音频分析仪,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用的最多的仪器。好几十项指标,一网打尽, ...

我不同意的,是“必须”,并不是否定“最好”。
这种仪器当然先进,操作当然简单,但并非“必须”。没有这种仪器,照样可以设计出性能优良的功率放大器。无非是比较慢,各项指标不能同时测出来,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

顺便说一句:所谓OTL电路,OCL电路,等等,有不少人认为去掉了变压器,所以性能优良,其实不然。用变压器同样可以达到OTL电路OCL电路的指标,只不过体积大,重量大,成本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