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我安装了NU-LINK的IAR驱动可是它安装在了最低版本的IAR那里

楼主(2015-01-15):
我装了IAR的6.5 6.6还有7.3,NU-LINK驱动被装到了6.5那里(主要是元件数据库我想),怎么样才能让7.3那里也装上?

网友A:
驱动你还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你还看得到

只有6.5可以找到新唐的新器件。。。。。。。

网友B:
全部卸载了,重新安装最新版试试看。

网友C:
老板的支持,新版的不支持,??太假了吧

网友:
我知道,高版本的需要安装后下载,安装文件不带的,有个什么帮助还是哪个图标,忘了,就是点进去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卸载了,重新安装最新版试试看。

不想费事。。。。。。。

楼主:
反正有一个能用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6.5可以找到新唐的新器件。。。。。。。

只有6.5的才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板的支持,新版的不支持,??太假了吧

新版本的竟然不支持:dizzy: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的竟然不支持

肯定是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