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 9.0 画板是时不能在其它的层画线

楼主(2015-01-1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在 AD 9.0 画板是时不能在其它的层画线 ,如我在 TOP SOLDER 层画线时,自动切换到TOP LAYER ,请问这是在那设置了,谢谢了

网友A:
虽然不能用“Routing”命令,但用“Place line”还是可以的

楼主:
非常的谢谢你,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