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如何调整RCD?

楼主:
如题:输出功率5W的反激式开关电源,漏极电压太高,如何调整RCD电路参数?尽量不调整变压器。谢谢

网友A(2015-01-15):
RCD吸收回路一共有3个元件,都可以改动,二极管用慢管,例如IN4007,增加电容的容量,减小电阻的阻值,改了之后,VDS必然会大幅度的降低

网友B:
漏极电压太高
   是指Vdd还是Vpp?…

网友C:
VD1可以用快恢复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D吸收回路一共有3个元件,都可以改动,二极管用慢管,例如IN4007,增加电容的容量,减小电阻的阻值,改了 ...

想有效减少图中的峰值(红色标注),是不是应该减小变压器漏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有效减少图中的峰值(红色标注),是不是应该减小变压器漏感??

是的,减少漏感就可以减少VDS电压,VDS电压主要是由3个部分组成的,1是输入电压,2是反射电压VOR,3是漏感,它们3个是串联关系,叠加在一起,最终决定了VDS峰值电压。如果漏感没办法减少了,还有很多办法可以减少这个峰值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减少漏感就可以减少VDS电压,VDS电压主要是由3个部分组成的,1是输入电压,2是反射电压VOR,3是漏 ...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还有什么比较有效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一下,还有什么比较有效的办法?

因为反射电压VOR等于输出电压乘以匝比,所以除了调整RCD吸收回路和减少漏感这两种方法之外,还可以减少匝比,就是增加次级绕组匝数或减少初级绕组匝数,但这样一来,输出二极管两端峰值电压就会增高,你可以根据二极管的耐压来衡量一下合适的匝比,做电源就是讲究一个折中的参数

网友D(2015-11-26):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变压器是高压包,这批买回来漏感大,关断时振铃很大,想用RCD吸收,怎么选RCD呢。
由于反压1500v,二极管没得选,只能BY459,不知道RC怎么选,发现电阻的功耗很大

网友D:
想有效减少图中的峰值(红色标注),是不是应该减小变压器漏感??

我换了漏感小的变压器,效果好多了!

研究减小变压器的漏感,是最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