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l Studio 6.2怎么用呀?一个LED闪亮都不行。。

楼主(2015-01-15):
编译通过了,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 看不到现象。。

是哪儿设置不对吗?
#include <avr/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int main(void)
{
    DDRD=0XFF;
    while(1)
    {
            PORTD = 0xFF;
            delay(1000);
            PORTD = 0x00;
            delay(1000);
    }

}

网友A:
皮裤套棉裤 必定有缘故 不是棉裤太薄 就是皮裤没毛

网友B:
Atmel Studio6.2有延时库函数了,你直接包含就可以了#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F_CPU 4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t main(void)
{
    DDRC|=0X01;
        PORTC|=0X00;
        while(1)
    {
                 PORTC^=_BV(PC0);//#define _BV() 1<<n;
                 _delay_ms(500);
    }
}

网友C:
用地是什么板子?????

网友D:
是自己做的板子吗?硬件正常?

网友E:
啥单片机,运行时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地是什么板子?????

自己的板子,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自己做的板子吗?硬件正常?

硬件正常,是公司在卖的一个小产品。。
我拿了一块过来当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单片机,运行时钟多少?

mega8A   外部晶振8M

网友F:
被优化了,uint 前加 volatile

网友G:
引用 楼主:
mega8A   外部晶振8M

你的可以了吗?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被优化了,uint 前加 volatile

此奥。。这么神奇啊。。大哥,这编译器怎么会这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此奥。。这么神奇啊。。大哥,这编译器怎么会这样?

你也可以更改优化级别,不加vlolatile也行。你目前设的优化级别较高。这种情况下,你的延时程序什么语句也没有,会被当成无用的,被优化掉了

网友H:
Atmel Studio6.2太大了,安装就去了几个小时,运行起来超慢,还是用低版本好,用AFS还不如用Arduino来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Atmel Studio6.2太大了,安装就去了几个小时,运行起来超慢,还是用低版本好,用AFS还不如用Arduino来得快 ...

安装不知道,放在后台,看部电影,看完就装好了。。:lol运行起来还好呀,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也可以更改优化级别,不加vlolatile也行。你目前设的优化级别较高。这种情况下,你的延时程序什么语句 ...

我试了下,只有无优化能用,其它几个优化级别都不行。。。

担心复杂点的程序不优化会不会体积太大或者很慢?

网友I(2015-02-14):
我刚开始和你有同样的问题   郁闷死我了。

网友J(2015-06-17):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的话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此奥。。这么神奇啊。。大哥,这编译器怎么会这样?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本人在keil4下,领教过volatile的威力了

网友L(2015-08-27):
一直在用51的单片机,现在正在学习AVR单片机,使用Atmel Studio6.0,跟你遇到一样的问题,折腾了我两天,看到此贴激动万分啊~~~为啥要优化编程人员的程序啊~~~~

网友M(2015-12-14):
楼主,你编程时设置这个bootloader 代码地址了吗?如果不填的话程序烧进去可以正常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编程时设置这个bootloader 代码地址了吗?如果不填的话程序烧进去可以正常运行吗?

...

没设置啊。。能跑

网友N:
这个延时循环应该加上nop()啊,否则编译器认为是无用代码。记得nop应该定义成asm volatile nop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一直在用51的单片机,现在正在学习AVR单片机,使用Atmel Studio6.0,跟你遇到一样的问题,折腾了我两天,看 ...

因为你漏写了语句,编译器认为是无作用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