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er_U1烧录MA系列需要那几根线

楼主(2015-01-15):
我试了3.0,3.1口不行,希望高手指导下

网友A:
需要接6条线.分别是RST,GND,SDA,VCC,SCL,P30.
但MA801/802/803/804 不能这样烧录

还有问题请打左上脚的电话.

网友B:
MA801~MA804不支持U1在线烧录,MA805,MA806在线烧录需要接的6跟小分别是 RST,GND,SDA,SCL,VCC,P3.0;  有什么需要请联系笙泉总代--路必康电子,提供技术支持,黎先生:15013690251,QQ:2678807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