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J文件怎么在U1上在线烧录

楼主(2015-01-15):
MA805-32的U1软件建的MPJ文件怎么在U1上在线烧录。 附上U1烧录器图片。

网友A:
直接打开MPJ 文件就可以可以烧录了.
MPJ 文件中包含烧录的程序代码和硬件设置.

网友A:
打开后,可以直接在线烧录,或设置脱机烧录.

网友B:
直接在“打开文件”处打开MPJ文件,不要对界面做任何选择,直接在线烧录或脱机即可。有什么需要请联系笙泉总代--路必康电子,提供技术支持,黎先生:15013690251,QQ:2678807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