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不要这个功能此脚怎么处理

楼主(2015-01-15):
bq27541我不要TS功能,此脚怎么处理?那个0.47uf要不?TS电阻要不?应该是不要这两个电阻了,但是TS脚怎么处理呢?闲空?还是?

网友A:
看情况   一般是将空管脚设置为高电平输出   这样闲置管脚不会因为外界环境等原因对MCU本身造成干扰

网友B:
关于这个 TS, 是个温度检测端口.  手册有这么一段话:
The bq27541 measures battery temperature via the TS input, in order to supply battery temperature status information to the fuel gauging algorithm and charger-control sections of the gauge. Alternatively, the gauge can also measure internal temperature via its on-chip temperature sensor, but only if the [TEMPS] bit of Pack Configuration register is cleared.
Regardless of which sensor is used for measurement, a system processor can request the current battery temperature by calling the Temperature( ) function (see Section Standard Data Commands,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The thermistor circuit requires the use of an external 10Kohm thermistor with 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s, such as Semetic 103AT-type thermistor that connects between the Vcc and TS pins. Additional circuit information for connecting this thermistor to the bq27541 is shown in Section 4, Reference Schematic.

网友C:
悬空的不管就行啦。。

网友D:
Additional circuit information for connecting this thermistor to the bq27541 is shown in Section 4, Reference Schem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