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设计电路原理图求指导

楼主(2015-01-15):
本人新手一枚需要设计个原理图 他有以下功能接上电源以后再一个数码管上依次显示20150117这几个数字然后灭掉 按下开关它又会依次显示20150117然后又灭掉 用到的与非门有 NE555 CD4011 CD4017 CD4511   求大神门指导

网友A:
a.老师作业
b.NE555不是与非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老师作业
b.NE555不是与非门

是我们一个培训的作业要求我们设计 我现在没有一点思路 哦 那个是55电路

网友A:
注意去分析这个过程,逐个数据显示,但是显示的内容是固定的,是不是很像一个触发器依次触发的过程呀?

网友B:
4511 是共阴极LED数码管用的BCD码—七段码译码器/驱动器,所以你得选个共阴极的数码管。别忘了还要使用限流电阻。没用过的话先去看4511的真值表,注意消隐,这个要用到的。
20150117 这几个数字的BCD码你得先弄好,楼主应该会的,不会就看书去。
现在的问题是轮流显示这几个数字,就是说需要轮流把这几个数字的BCD码送给4511。因为一共是8个数字,就需要有8个脉冲。
但楼主只指定了这么几个集成块,只好使用4017来做,4017是一个十进制的约翰逊计数器,可以通过把它的输出接到它的复位引脚上改变进制。可这和BCD码如何关联呢? CD4017会在计数脉冲到来时在相应的位输出高电平,可以利用这一点,再辅以二极管来控制4511的BCD输入。需要在4511的ABCD输入端分别对地接一电阻(一般取10K)。
举个例子,比如先显示“2”,BCD码为0010,因为只有“B”的位置有一个“1”,所以只需一个二极管接“B”的位置。就是说,当第一个脉冲到达CD4017时,使4017的第一位输出“1”(其他位均为“0”),而通过二极管接到4511的“B”,从而使LED数码管输出“2”。第二个脉冲则在4017的第二位输出“1”,因为第二个要显示的数字为“0”,那么需要4511的ABCD输入为“0000”,这样就不需要输出再接二极管了,不管它就是“0000”····其它类似

说白了,二极管的作用就是起个隔离作用,避免互相影响。

脉冲可以用555时基电路来做,输出脉冲周期你自己定,它决定了你需要多久换为下一个数字。。

4011可以用作按键处理及其他部分电路的功能组成。比如说直接控制555时基电路构成的方波输出并不方便,但你可以用与非门来输出,并且控制是否输出(与脉冲数量有关)。

注意消隐的使用~~你肯定清楚你什么时候需要数码管整个黑下来。

思路都给你了。。。就快差不多给你画出图来了。。。

网友A:
其实固定显示这几个数,连译码器都不需要了,直接点LED数码管公共端就OK了。

网友C:
先能实现1个数字显示,固定的显示2、0、1、5或者7;
然后引出显示的控制端,即为有选择的显示,可以手动的选择哪个显示;
用555搭建个时钟电路,配合计数器来实现自动选择;
555每产生一个脉冲时,计数器加1;
计数器为0,显示2;
计数器为1,显示0;
……
计数器为4,显示0;
……
计数器为7,显示7;
计数器为8,全部熄灭;
按下开关重新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