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能下载到DDR2里面

楼主(2015-01-15):
因为没加限制,擦除烧写地址超出了flash的最大容量导致板子不能工作(烧写是成功的,但是断电上电之后板子就不能工作了),后来直接用仿真器连接,程序不能下载到DDR2里面了,用TI自带的例程读写了下DDR2,发现写入时的数据和地址都乱掉了,求问各位大虾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先谢谢了

楼主:
用的芯片是DM6437的

网友A:
写入的地址和数据乱了?指的是什么?
硬件没有改变   应该不会出现DDR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