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怎么判断这个三极管是PNP还是NPN

楼主(2015-01-15):
如果告诉我三极管的三个脚为8V、4.6V、4V,我该怎么判断这个三极管是PNP还是NPN

网友A:
NPN.前提是这个管子是在放大状态下。

网友A:
理由:如果是PNP管子,则E脚电压最高,B脚其次,C电压可能最低,EB之间差距在0.6-0.7伏左右(硅管)

网友A:
现在你的最高电压是8V,而次高电压是4.6V,最低是4V,不符合PNP的条件。判断为NPN。

网友B:
嗯, 楼上判断正确, 规则掌握熟练, 支持一下

网友C:
应该是NPN的;
楼主把电路画出来,再用NPN或PNP套下,就能确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由:如果是PNP管子,则E脚电压最高,B脚其次,C电压可能最低,EB之间差距在0.6-0.7伏左右(硅管) ...

用万用表的按这样的方式的测量的是可以的啦。

网友E:
这个根据电阻的不同可以测得的啦。

网友F:
前提是出于放大的状态,另外还是要具体看电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由:如果是PNP管子,则E脚电压最高,B脚其次,C电压可能最低,EB之间差距在0.6-0.7伏左右(硅管) ...

楼上说的在理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