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充电IC的问题

楼主(2015-01-15):
我用的BQ2057TSN充电IC来给2节锂电池充电。

用的是规格书中的图4电路

TS调节在0.5VCC的电压(因为没加NTC)。
但是发现CC脚一直没变低。STAT脚在我没插电池上去时一直是输出高电平。我一插电池(此时电池电压7.4V左右),灯就不亮,但是CC脚还是高电平。
我输入VCC电压大概12V左右。

楼主:
我只是把MOS管用的是IRLML5203 它的VGS(th) min:-1V

网友A:
这个芯片支持单电池(4.1 V or 4.2 V) 或双电池(8.2 V or 8.4 V) 锂电池. 你这个电压应该没有问题,  MOS 管也不是问题, 正常工作的 TS 电压应该在 30% 到 60% 之间, 所以也应该没有问题, 感觉设计上没有问题, 那么看看板子的制作和焊接上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我过来了解下的吧,,电池充电的解决方案的网上也有很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