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112)

楼主(2015-01-15):
19.6.2.7地址
         DMAC知道把数据从哪里传到哪里,每一个块传输需要有源地址和目地地址被定义.源地址能被写到传输源地址(SCRCADDR)寄存器,目地地址被写到传输目地地址(SRCADDR)寄存器.
    DMAC模块能被静态增加,不是源地址就是一个块传输的目地地址,或者两者都是.
        增加一个块传输的源地址使能是通过向块传输控制寄存器(BTCTRL.SRCIN)写1来实现的,增加的步长可以配置并且通过写块传输控制寄存器步长选择比特来选择.

        寄存器(BTCTRL.STEPSEL)为1,并且在块传输控制寄存器地址增加步长比特组,写有可望的步长值。如果
BTCTR.STEPSEL 是零,源的增加步长为一个比特。
    当源地址增加被配置(BTCTRL.SRCINC是1),SRCADDR必须高为参块传输中的最后一个比特的源地址。
源地址用下列计算出:

。SRCADDRSTART 是块传输中第一个比特的源地址。
。BTCNT 是初始化的块传输的拍数。
。BEATSIZE是配置的一节中的字节数
。STEPSIZE是配置的每加一次的拍数
图19-8 展示了一个例子:DMA通道0被配置成在每一拍传输完,一拍中增加源地址(BTCTRL.SRCINC是1).并且DMA通道1被配置成以两个节拍增加源地址(BTCTRL.SRCINC is one, BTCTRL.STEPSEL is one, and BTCTRL.STEPSIZE is 0x1)
当目地地址两个通道都是外设,目地增加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