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can总线调试没有数据输出

楼主(2015-01-15):
can总线调试示波器能够检测到有方波输出,但是canecho总是接收不到数据
/*CAN_PWROFF*/
        MX6Q_PAD_SD1_CMD__GPIO_1_18,

                /* CAN1  */
        MX6Q_PAD_KEY_ROW2__CAN1_RXCAN,
        MX6Q_PAD_KEY_COL2__CAN1_TXCAN,

        /*CAN2*/
        MX6Q_PAD_KEY_ROW4__CAN2_RXCAN,
        MX6Q_PAD_KEY_COL4__CAN2_TXCAN,

static void mx6q_sabresd_flexcan0_switch(int enable)
{

}
static void mx6q_sabresd_flexcan1_switch(int enable)
{

}

static const struct flexcan_platform_data
        mx6q_sabresd_flexcan0_pdata __initconst = {
        .transceiver_switch = mx6q_sabresd_flexcan0_switch,
};
static const struct flexcan_platform_data
        mx6q_sabresd_flexcan1_pdata __initconst = {
        .transceiver_switch = mx6q_sabresd_flexcan1_switch,
};
static int imx6_init_flexcan()
{
        gpio_request(MX6Q_PAD_SD1_CMD__GPIO_1_18, "can_pwroff");
        gpio_direction_output(MX6Q_PAD_SD1_CMD__GPIO_1_18, 1);
        msleep(1);
        gpio_set_value(MX6Q_PAD_SD1_CMD__GPIO_1_18, 1);
        return 0;
}
imx6q_add_flexcan0(&mx6q_sabresd_flexcan0_pdata);
imx6q_add_flexcan1(&mx6q_sabresd_flexcan1_pdata);

测试数据
canconfig can0 bitrate 125000
ifconfig can0 up
cansend can0 -i0x100 11 22 33 44

root@freescale /$ canecho can0 -v
interface-in = can0, interface-out = can0, family = 29, type = 3, proto = 1

然后就没有数据了,示波器显示腿脚有波形但是canecho没有输出数据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平台,也就是说使用的板子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硬件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硬件问题,谢谢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A:
对了,楼主问题解决的话,能否帮忙结帖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