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讨论:PCB设计中关于反射的问题

楼主(2015-01-15):
我们设想下在做PCB设计时,我们遇到的反射问题:Breakout区域有一次阻抗不连续,但走出该区域之后,走线从细变宽,会增加一次反射,那是不是全程按照breakout区域走线会比较好?

楼主:
首先将问题进行简化,由于本身反射系数不大,第四次反射很小,假设传到RX的信号是最初的信号加上第二次反射的信号。
一段长为X的阻抗不连续,对哪个频率的影响最大呢?当相位差为(2n+1)π/2时,也就是相差二分之一波长的时候(反射一来一回,对应的X为四分之一波长)。

楼主:
当X为100mil时,第一次最大衰减的频点为15GHz;
当X为300mil时,第一次谐振频率为5GHz;
假设总线长为2000mil,而全部按照breakout区域走线的阻抗去走的话,第一次谐振频率则变成了750MHz,谐振周期为1.5GHz。。

楼主:
半波长时信号完全损耗了,四分之一波长时信号损耗30%。
全反射(反射系数为1)时,在谐振频率(半波长)时损耗为100%,谐振频率的损耗跟反射强度有关。
阻抗不连续越长,影响的频率越低。的的确确是因为阻抗不连续较短,反射淹没在上升沿当中了。

楼主:
信号速率越来越高是一种趋势,于是各种优化方案也被人们提了出来,这两个可能是近年来开始被大家熟悉的优化方案,加粗反焊盘上的走线或者填补走线附近的参考层,以防止反焊盘上扇出的走线阻抗偏高。可是这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或者优化呢?

楼主:
好了,其他的问题的交给大家讨论了,我也是似懂非懂的了。。

网友A:
这个问题的我还真没怎注意的啊,看来做射频设计的时候是要好好考虑了啊。

网友A:
这个对信号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不同的设计影响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当X为100mil时,第一次最大衰减的频点为15GHz;
当X为300mil时,第一次谐振频率为5GHz;
*********************************************
不懂。

网友C:
这个在无线射频信号电路的设计中也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网友D(2015-06-22):
这涉及到信号的处理,一般射频中用到的多点。

网友E:
当X为100mil时,第一次最大衰减的频点为15GHz;
当X为300mil时,第一次谐振频率为5GHz;

网友F:
还好,低频的板子中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