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IC出来的差分信号SPK_P,SPK_N可以接到两声道音箱的L\R吗?

楼主(2015-01-15):
除了抗干扰差些,还有什么问题?音箱是USB供电的
SPK_P,SPK_N上好像有直流电平,会搞坏音箱吗?

网友A:
不能。它应该接到一个扬声器的两根线

网友A:
你应该接那个AUXOUT_L/R,从你的音箱的图来看,它是有功放的,接这两个信号正好。

楼主:
因为PCB已经做好了,不能改
只引出了差分输出线,没有引出双声道AUXOUT_L/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它应该接到一个扬声器的两根线

这样接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接会有什么问题?

好吧。这样接也能出声。
不过没有左右两个通道了,它是L/R混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信号,并且相位相反,但幅值不一定相同。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如果接到这种单声道音箱如何?
这款音箱应该是差分输入的吧?
@戈卫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9.nNUW85&id=40547419525&ns=1&abbucket=2#detail

如果 ...

这些音箱都应该接那个AUXOUT才是正常的用法。。。。。

网友B:
有直流电平是正常的,应是共模电平,二端接上负载,在没有信号时,负载二端没有电压,可以看成BTL架构。AUX端口是信号输出,驱动不了功率负载。

网友C:
BTL是推挽输出,为何称为差分输出信号。

BTL怎么是PP输出呢,还是看看模电书吧,概念混乱。

网友A:
你那SPK_OUT或SPK_OUT_N任意选一个,用电阻分压衰减一下同时接到音箱输入的L/R

网友C:
哈哈,谢谢zjy9490,真的是概念错误,查了下,BTL是桥接输出,想起来这还用过,单位多功能厅低音**就是用一个功放设置成桥接模式,左右二路各用一个端子接低音**,充分利用了功放的功率。

网友D(2019-01-13):
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这是不可以的啊!

网友D:
有技术前辈指导,是可以的?

网友F(2019-03-22):
引用 网友D:
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

直接接AUXOUT_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