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7K22_OSA_RTOS项目测试(重发)

楼主(2015-01-15):
PIC18F67K22_OSA_RTOS项目测试:

   说明:

    1、OSA RTOS说明:

        1)、OSA是一个支持多种MCU架构的紧凑型RTOS。
        2)、OSA是一个非占先式的RTOS,支持任务优先级,
        3)、支持PIC10, PIC12, PIC16, PIC18, PIC24, dsPIC, AVR, STM8等多种MCU。
        4)、它使用简单,占用资源少,非常适合一些小资源的MCU使用。

    2、PIC单片机选择:PIC18F67K22

    3、OSA的使用比较简单,使用步骤:
       1).调用函数OS_Init()进行OS初始化
       2).使用OS_Task_Create创建任务
       3).设置硬件定时器,并将OS_Timer()放入定时器中断。
           OSA可以使用任何一个硬件定时器进行OS调度,调度周期也可以自己定义。
       4).使用OS_EI()允许系统中断
       5).使用OS_Run()启动调度器

  附件: 1、编译环境选择、设置等等:

         2、工程项目文件:

楼主:
    现在一直在玩ARM,根本就不用什么8位机的芯片了。

是朋友找到我,他们原来的一个项目是用的PIC单片机搞的。

原来的项目文件,写得比较乱,没有使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是裸奔的,问题多多!!

就找到我,看看能不能重新改写原来的项目文档,就玩起了PIC单片机。

    从来没有玩过PIC单片机,但就用几天的零碎时间,搞了一下,现在用这个RTOS,

运行测试,非常理想。就发这个帖子了,看看能不能帮到大家。

    实际的工程项目文件,比我发的帖子中的内容复杂多了。

楼主:
实际的工程项目文件,大致如下所示。内部的注释都删除了。

/*
************************************************************************************************
*
*  File:          MCtrl_OSA.c
*
*  Compilers:     Microchip C18
*
*  Controller:    PIC18F67k22
*----------------------------------------------------------------------------------------------
*
*  Description:   This program written with RTOS OSA.
*
************************************************************************************************
*/

#include <osa.h>
#include <p18f67k22.h>
#include "includes.h"

/********************************************************************************
*                                                                              *
*  Function:       main                                                        *
*                                                                              *
*------------------------------------------------------------------------------*
*                                                                              *
********************************************************************************/

void main (void)
{
    PIC18F_Init();

    OS_Init();

    OS_Bsem_Set(BS_TM1628_FREE);
    OS_Bsem_Set(BS_ADC_FREE);
    OS_Bsem_Set(BS_KEY_EFFECT);

    OS_Flag_Create(F_Homing);
    OS_Flag_Create(F_Nozzel);
    OS_Flag_Create(F_CrValve);

    OS_Flag_Init(F_Nozzel ,0x00);
    OS_Flag_Init(F_CrValve,0x00);

    OS_Task_Create(0, Task_Nozzle_Ctrl);
    OS_Task_Create(0, Task_StepMT_Ctrl);
    OS_Task_Create(0, Task_Temp_Getting);

    OS_Task_Create(1, Task_Seat_Detect);
    OS_Task_Create(1, Task_ADC_TempCtrl);
    OS_Task_Create(1, Task_Light_Detect);
    OS_Task_Create(1, Task_Flow_Detect);

    OS_Task_Create(2, Task_KeyScan);
    OS_Task_Create(2, Task_LED_Flash);

    OS_Task_Create(3, Task_IRKey_Scan);

    OS_EI();

    ClrWdt();
    WDTCONbits.SWDTEN =1;

    OS_Run();
}

楼主:
给出这些,是给大家看看,这个RTOS是可以干很多事情的,测试也是很满意的。

望大家喜欢,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需要补充的就是:

   我使用的开发环境是:
          MPLAB IDE v8.90
   请安装: MMPLAB-C18-Full-v3_30.exe  [文件大小:42.2M]

   然后安装升级文件:mplabc18-v3.47-windows-upgrade-installer.exe
                    [文件大小:83.2M]

   文件有些大,大家可以到网上去下载。

网友A:
有空研究下,不知道好移植不,暂时用pic16得多一些。   环境是MPLAB X IDE  ,PICC或 XC8

楼主(2015-04-19):
顶顶,让大家看看,望大家试试这个RTOS,非常好用,不要再裸奔了!!!

网友B:
太好了,准备在PIC上用一下RTOS,多谢分享!!

网友C:
必须顶。当期按照PIC上的OS,也是花了一些时间最终还是放弃了。
下次不怕了。

网友D(2016-05-13):
谢谢分享,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呢,不知道在XC8上面会怎样?

网友E:
8位片子 跑OS基本上就是調OS 得不償失

楼主:
16楼,是没有感受到嵌入式OS的好处,尽是在瞎说!

磨刀不误砍柴工,有了快刀,不怕砍不动柴啊!

你也去磨磨刀吧!

楼主:
有了快刀,可以砍好柴,多砍柴!

网友F:
引用 楼主:
16楼,是没有感受到嵌入式OS的好处,尽是在瞎说!

磨刀不误砍柴工,有了快刀,不怕砍不动柴啊!

我倒觉得说的没错,8位机根本没必要上os.

楼主:
19楼,你是没有做过大项目,所以没有体会啊。
使用8位机,也是可以做大项目的,使用OS做项目,那是高效、快捷啊!

楼主:
简单的比方:双向8车道,总比你单车道好很多啊!!!

网友G:
虽然没用过OS,但还是得顶起来,我用的是MPLAB X IDE v3.30,编译器用XC8,能用这个OS吗?

楼主:
把你的MPLAB X IDE 升级一下,既可以使用了

网友H:
挺好,可以多放点这个OS的资料

网友I(2017-03-14):
你好,有没有pic18f67k22de1串口程序,它的例程有点不好找

网友J:
顶起来,我们公司也是使用这款单片机,我门的项目老大直接裸奔的

网友K(2018-10-14):
据说cocoOS也能用,我刚刚开始看,先在这里写一笔。回头看了再来说说
Rough guide:
1. XC8 V1.20 may not work. use V1.12
2. download the latest source from http://www.cocoos.net
3. create a project that includes all the .c file. and use #include <xc.h>
4. create HW timer ISR that calls os_tick() function. you decide the tick interval. 10 ms should be OK.
5. create test programs as shown in http://www.cocoos.net/started.html & http://www.cocoos.net/tasks.html
6. use a UART port to output trace msg from printf() function. To capture OS error, make os_assert() to call printf().

网友L(2022-04-10):
请问一下,我可以复用这个项目的代码做毕业设计吗,不会商用。我测试了一下,用mplabx_v6.0, mcc18最新版可以编译,在proteus仿真上正常运行,非常适合我的选题。感谢。

使用的话,用户手册传送门:https://bbs.21ic.com/icview-1594712-1-1.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请问一下,我可以复用这个项目的代码做毕业设计吗,不会商用。我测试了一下,用mplabx_v6.0, mcc18最新版可 ...

妈耶,古坟。
你要用,就用。OSA的lincense不知道属于哪一种,不过学习使用一般都是可以的。
有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你可以试一下跑这个系统,不写任何任务,报告一下系统开销(RAM,ROM使用大小)
然后再加一个task,看下系统开销。
另外还有个cocoos的,也可以试试,
这样,我想会对后人有很多帮助。

@limuloc :啊,系统开销,就是你啥都不做的时候,只有一个空task时候,编译出来代码体积和ram消耗。然后增加一个helloworld task,出来的代码体积和ram消耗。就能看出来了。
mcc18编译的系统开销在mplabx上看不到,我试过了,我也是找了很久才找到合适的rtos,目前写了一个屏幕驱动的task,里面包括获取内部rtcc的日期,目前来说运行稳定,就是获取不到系统时钟配置在哪里

网友K:
既然这个类型的讨论挖出来了,那就给个传送门

microchip 支持低端芯片的OS 汇总。
https://bbs.21ic.com/icview-2980742-1-1.html

网友M:
这个OS有没有网站?想看更多的资料

看34楼传送门,里面大量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妈耶,古坟。
你要用,就用。OSA的lincense不知道属于哪一种,不过学习使用一般都是可以的。
有个小小的建 ...

你可以用来做毕业设计。

网友N(2022-05-28):
这个都是好久远的帖子了。

网友O:
开发pic,难不难呢?

网友P:
PIC18F67K22性能怎么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P:
PIC18F67K22性能怎么样 ?

性能还是可以的。但是比目前广泛使用的ARM,还是差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