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单片机边沿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5-01-16):
单片机边沿触发必须 5--->0V 或者 0--->5V吗

5--->2V 或者1--->5V能否 触发?

网友A:
看MCU的高低电平,识别范围;
如果MCU,2V以上都认为是高电平,那肯定不行;

当然1.8V以上都认为是高电平,你所说的1到5V触发,那是可以;

楼主看下,MCU的IO特性,一般会明确指出;
最好自己实践下;

不行的话,可以考虑电阻分压,把电平降到MCU能识别的高低电平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MCU的高低电平,识别范围;
如果MCU,2V以上都认为是高电平,那肯定不行;

哦哦  明白了  3Q